无源低通滤波器实物测试问题

楼主(2013-09-05):
  原帖问题是想设计一个无源低通 截止50Mhz 60Mhz衰减大于-3db,200Mhz大于-20db。  承蒙各大师指点后,对其进行重现整改(参考了日本人的那本LC滤波器制作),暂一单端出现,仿真比较成功,但是实际测试时的问题是:信号发生器发出1V 30Mhz 频率时,将发生器的红笔接在途中VCC ,黑笔接GND 再将示波器的地与GND相连,测试端接触VCC时测得的峰峰值只有500mv,改变发生器的频率(10M~100M)在测试时,发现只有在70M左右时,测得的峰峰值最大900mv,其他频率都在500~900mv左右,我直接将两个红笔脱离板子 接在一起测试是1v,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接入电路就衰减啊??  之前焊的那几个板子也都有这个问题…… 求高手指点…… 焊的恶心,勿拍砖哦!

网友A:
这个我真不知道,如果是FPGA的,我还能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帮顶

恩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啦……

不过焊板子的水平需要加强啊

楼主:
恩,欣然接受教导,问题解决啦啊……哈哈 多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欣然接受教导,问题解决啦啊……哈哈 多谢各位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啊?

给我们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们讲讲

说来惭愧,之前测试用的那个信号发生器是RIGOL的,因为我们用的是高频超声信号50Mhz左右,用它1v总是测得只有600mv,我后来换用了泰克的示波器,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啦!我尝试设置那个RIGOL的机器,没能搞定,不知是我不会设置,还是咱这国产需努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之前测试用的那个信号发生器是RIGOL的,因为我们用的是高频超声信号50Mhz左右,用它1v总是测得 ...

信号发生器是RIGOL  DG41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是RIGOL  DG4102?

恩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之前测试用的那个信号发生器是RIGOL的,因为我们用的是高频超声信号50Mhz左右,用它1v总是测得 ...

必须支持国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之前测试用的那个信号发生器是RIGOL的,因为我们用的是高频超声信号50Mhz左右,用它1v总是测得 ...

问问Rigol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的……

;P看来有不少兄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C(2015-08-03):
我也是这个问题,要死了,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