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3-09-05):
      给对讲机电池充电,是镍氢电池,7.2V、700mAH。电池上有两对触脚,电池插进对讲机时,其中一对触脚在里面给对讲机供电,另一对触脚露在外面用于与充电器插槽相连进行充电。奇怪的是用万用表量外面的一对触脚没有电压。我自己做的充电器就是检测触脚电压来控制充电的,所以不能用。
   请教高手,这种电池的充电原理是什么,或者给推荐一款充电器芯片。谢谢!

网友A:
拍个照片来看看
用个稳压电源 限流100MA 7.4V 点那2个脚看看稳压电源是否有电流输出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搜的一个电路图,照着这个做的,有些参数做了相应的改动,板子刚焊好时,接上电池量得有200多mA电流,之后再没有电流输出

网友B:
奇怪的是用万用表量外面的一对触脚没有电压

里边接了二极管吧,可以充电进去不能放电出来!
板子刚焊好时,接上电池量得有200多mA电流,之后再没有电流输出

充满了:lol 提高供电电压试试!

楼主:
看来您是高手,加你吧,向您学习

网友C:
外露触点是不可以直通电池的,里面有二极管或MOS管隔离,有的还有电池保护电路。弄不清内部构造时,可拆下来在电池电极上直接充。

楼主:
我在市场上买的充电器可以直接充,不知那是什么原理。我自己做的就充不了,如果充电时要把电池拆开,多麻烦,没法给用户用啊

楼主:
还请各位高人指点下,如何才能控制充电。或者给推荐一款可用的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您是高手,加你吧,向您学习

在吗,这种情况,您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我自制的充电器是不是可用

网友D:
不用 单片机控制吗 不走智能的吗

楼主:
现在通过内部的两个触脚可以充电了,说明我自制的充电器是没问题的。但是通过外部的两个引脚没法充,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市场上买的充电器可以直接充,不知那是什么原理。我自己做的就充不了,如果充电时要把电池拆开,多麻烦 ...

外充的话,必须弄清楚电池内部电路的构造,现成产品当然是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如果是给自己的产品配套,不如买现成的,或是分析市售产品后做自己的充电器。

网友E:
镍氢满电电压单体在1.4V左右,所以7.2V的电池组满电电压8.4V,用7.2V稳压来冲根本和电池组没电的电压一样,如果电池组外露触点还接了防反接二极管,甚至本来就有充电保护电路,这些一分压,充电电压还有多少?你买的充电器有没有稳压的?还是只有限流充电?

网友F:
有可能是热敏电阻的引出线。作过充保护用。

网友F:
NIHM电池的充电芯片很多,我曾用过AIC的,检测  - delta V 可以低于4mV,且AIC的芯片保护功能很完善。可以到它的网站去看看。

网友G:
电压检测型的也可以分2种,
一种是不接电池的时候为0V,接上电池,有了电压,可以判断出来。
另一种是不接电池的时候用一个大电阻(比如100K)上拉到+12V,街上电池,电压跌落,也可以判断出来。
如果电池内部有防反接的保护二极管,那只能用第二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检测型的也可以分2种,
一种是不接电池的时候为0V,接上电池,有了电压,可以判断出来。
另一种是不接 ...

这是电路图,可以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