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WINCE下TQ2440通过I2C读写EEPROM的应用程序

楼主(2013-09-05):
附我的代码
我在TQ2440下面运行,始终出现读写都超时:dwErrorCode都是0x0005b4

// iicDlg.cpp : 实现文件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ic.h"
#include "iicDlg.h"
#include <WinIoCtl.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typedef struct _I2C_IO_DESC {
        DWORD   SlaveAddr;      // Target Slave Address
        DWORD   WordAddr;
        PUCHAR  Data;           // pBuffer
        DWORD   Count;          // nBytes to read/write
} I2C_IO_DESC, *PI2C_IO_DESC;

HANDLE hDve;

/*宏定义*/
#define FILE_DEVICE_I2C     FILE_DEVICE_CONTROLLER
// IN:  PI2C_IO_DESC
#define IOCTL_I2C_READ \
        CTL_CODE(FILE_DEVICE_I2C, 0,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 IN:  PI2C_IO_DESC
#define IOCTL_I2C_WRITE \
        CTL_CODE(FILE_DEVICE_I2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I2C_GET_FASTCALL  \
        CTL_CODE(FILE_DEVICE_I2C, 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RST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DIS CTL_CODE(FILE_DEVICE_UNKNOWN, 0x80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实例化两个结构体
I2C_IO_DESC i2c_AddressData;
I2C_IO_DESC i2c_Data;

// CiicDlg 对话框

CiicDlg::Ciic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iicDlg::IDD, pParent)
{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

void Ciic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

BEGIN_MESSAGE_MAP(CiicDlg, CDialog)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ON_WM_SIZE()
#endif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CiicDlg 消息处理程序

BOOL Ciic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设置此对话框的图标。当应用程序主窗口不是对话框时,框架将自动
        //  执行此操作
        SetIcon(m_hIcon, TRUE);                        // 设置大图标
        SetIcon(m_hIcon, FALSE);                // 设置小图标

        // TODO: 在此添加额外的初始化代码

        while(1)
        {
        hDve=CreateFile(L"I2C0:",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if(hDve==INVALID_HANDLE_VALUE)
        {
                TRACE(L"Open Device Faild!\n");
                return 0;
        }
        DWORD dwErrorCode;
        DWORD RetBytes;

        BYTE pBuffout[100];
        memset(pBuffout,0,100);

        //读出数据数组
        pBuffout[0]=0xb4;
        pBuffout[1]=0x11;
        pBuffout[2]=0x22;
        pBuffout[3]=0x0a;

        i2c_AddressData.WordAddr = 0x08;
        i2c_AddressData.SlaveAddr = 0xa0;
        i2c_AddressData.Data = pBuffout; //读出数据
        i2c_AddressData.Count = 1;

        BYTE pBuffin[100];  //写入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ReadDictate = 0x1F;
        i2c_Data.WordAddr =0x08;
        i2c_Data.SlaveAddr = 0xa1;
        i2c_Data.Data = pBuffin;
        i2c_Data.Count = 1;

        if (!DeviceIoControl(hDve,IOCTL_I2C_WRITE,&i2c_AddressData,sizeof(i2c_AddressData),NULL,NULL,&RetBytes,NULL))
        {
                dwErrorCode = GetLastError();
                TRACE(L"GetLastErrorRead:%d\r\n",dwErrorCode);
        }
        TRACE(L"%02X %02X %02X",i2c_AddressData.WordAddr,i2c_AddressData.SlaveAddr,i2c_AddressData.Data);

        if(!DeviceIoControl(hDve,IOCTL_I2C_READ,&i2c_Data,sizeof(i2c_Data),NULL,NULL,&RetBytes,NULL))
        {
                dwErrorCode = GetLastError();
                TRACE(L"GetLastErrorRead:%d\r\n",dwErrorCode);
        }
        Sleep(1);
        TRACE(L"%02X %02X %02X",i2c_Data.WordAddr,i2c_Data.SlaveAddr,i2c_Data.Data);

        }

        return TRUE;  // 除非将焦点设置到控件,否则返回 TRUE
}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void Ciic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if (AfxIsDRAEnabled())
        {
                DRA::RelayoutDialog(
                        AfxGetResourceHandle(),
                        this->m_hWnd,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IIC_DIALOG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IIC_DIALOG));
        }
}
#endif

楼主:
这个代码在mini2440开发板上可以顺利读写,但是在TQ2440上就是读写超时,自己先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