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那种皮肤检测仪到底是根据什么原理检测的

楼主(2013-09-05):
现在市场上卖的那种很便宜的皮肤水份检测仪,到底是通过什么原理来检测的。拆开看了下有个LM324,MCU的一个口输出PWM信号给检测头,检测头好像也就是块交插PCB线路,用手按住检测头,LM324会有直流电压变化,为什么检测时间要5秒以上才能得出数据?这种检测方式准确吗,感觉忽悠成份很大。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像测试湿度或者皮肤电阻的

网友B:
就是电阻》》》》》》》》》》》湿度》》》》》》》》》水分
呵呵

网友C:
这个可以测皮肤病??也太神奇了吧

网友D:
可能就是测试皮肤电阻吧。
你试试用力按下和只是表面轻轻接触,测试值会不会有变化。
5秒可能是在取平均值吧。

楼主:
用力压和轻轻接触测出的值完全不同,相反直接测自来水,湿度并不高,所以说单纯的认为测湿度是不准确的

网友E:
测电阻的

网友F:
测电阻  那不是不准的了哦?

楼主:
不要小看这东西啊,还很复杂,从LM324出来的是一个非正弦波电压值,检测湿度需要检测这个电压,单片机检测非正弦波电压有哪位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