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的烧写实验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兄弟们帮看看。。。将代码烧入都板上时,出现错误,具体请看图片,提示flash擦除错误(板里已下载有代码),改过后的代码烧不进去???如果对弹出的对话框按YES,能与板连接上,可是运行的代码却是之前的!烦请哪位兄弟懂的,赐教赐教。。。

                                                     注:代码和原理图,请看附件

楼主:
没人知道啊!!!

楼主:
郁闷,真冷清。。。哎,给点意见或给个问题的方向都行啊,兄弟!究竟出啥问题了????????????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帮忙顶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

网友B:
我遇到过2812的烧写问题,是软件问题。28335不是很清楚,你原来能烧的话,就对比一下,自己改了什么代码? 这些代码到底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你是不是少了头文件,我怎么没有发现全局变量声明文件,还是288335不需要或者你已经在其他文件里面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少了头文件,我怎么没有发现全局变量声明文件,还是288335不需要或者你已经在其他文件里面声明了? ...

我没做啥改动,我只增加,两个GPIO的输出!其它都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少了头文件,我怎么没有发现全局变量声明文件,还是288335不需要或者你已经在其他文件里面声明了? ...

更奇怪的是,我对它一点都不改动,再首次能正常烧写,但我断电后,再连接烧写,也会出现以上的错误!!!!!:Q,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奇怪的是,我对它一点都不改动,再首次能正常烧写,但我断电后,再连接烧写,也会出现以上的错误!!! ...

同一个程序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会不会是硬件啊,RAM调试完,断电,摸一摸DSP热不热?
仿真器最好用新一点,通用一点的,比如合众达的,我原来用TEEK的不行,然后换成合众达的就行。
所以:
1.同一块板子换仿真器试试,程序不变,如果可以,说明仿真器不行
2.如果有可能用你的仿真器在另外一块板上(比如别人的,程序用他的程序),如果行,说明DSP的FLASH有可能坏了(但是个人感觉FLASH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没有问题,最后,用你的仿真器,用自己的程序烧写,如果不行,说明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我刚看了看你的CMD文件,你放在FLASHA中的东西太多了吧,包括弹出的错误0x3F6644也在这个区间,我怀疑是不是容量问题,你可以多用几个FLASHB,FLASHC等等空间,让FLASH的空间大点,再试试,如果不行,再考虑用我上面的回复方法。
FLASHA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F80     /* on-chip FLAS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程序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会不会是硬件啊,RAM调试完,断电,摸一摸DSP热不热?
仿真器最好 ...

非常感谢兄弟的回复和建议,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的回复和建议,我试试!谢谢!!!!!

              我用此仿真器烧写F2812的板时,是成功的!

              我按照你的方法进入调试,F28035发热很快!

             我将flash.cmd的空间重新分配过,头一次,烧录能进去,都是后面又不行了,又出现了我最初的问题!

            希望能帮再看看,再给些建议,,,万分感谢!!!!!

           修改后整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