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数据给SJA1000时,SJA1000死掉了!

楼主(2013-09-05):
我用的FPGA控制SJA1000,初始化成功后,然后用USBCAN给SJA1000发数据,可以发出数据,然后我把fpga发送数据的代码加进去,也可以发出数据来,接着我用USBCAN向SJA1000发数据,结果SJA1000死掉了,有谁碰到这种情况,好像FPGA在操作SJA1000的时候发数据就死掉了,如果我在发数据的时候FPGA没有读写SJA1000,就可以正常收发数据,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时钟是否正确?
焊接是否牢靠
电平是否一致?

网友A:
另外,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
AC档

楼主:
问题解决,片子问题,买到假片子了,换片子就好使了!

网友B:
好啊,兄弟,你采购的是什么片子,现在市场上的芯片,很多假的,我司也许能帮到你这边,基本上提供原厂原装的芯片,同时也有技术支持,将来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支询我这边:QQ 879587296

网友C:
好贴就要顶一顶啊~~~~~~~~~~~~~

网友D(2014-04-12):
我的SJA1000发送数据时,SR是0XF4错误代码,难道也是片子问题?郁闷了,调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