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SJA1000时,SJA1000老死掉?

楼主(2013-09-05):
我用的FPGA控制SJA1000,初始化成功后,然后用USBCAN给SJA1000发数据,可以发出数据,然后我把fpga发送数据的代码加进去,也可以发出数据来,接着我用USBCAN向SJA1000发数据,结果SJA1000死掉了,有谁碰到这种情况,好像FPGA在操作SJA1000的时候发数据就死掉了,如果我在发数据的时候FPGA没有读写SJA1000,就可以正常收发数据,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会不会你买的SJA1000这个元器件有问题啊,不是原装的呢

网友B:
怎么个死**

楼主:
就是好像没有初始化那样!,也发不出时间来,用电脑发数据的时候也发不出来!

网友B:
sja1000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死的,我觉的可能的情况是你fpga设计的对sja1000的读写时序有问题,你可以先对寄存器操作试试,看对sja1000的寄存器读写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我觉得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C:
否则的画,如果都正常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C:
用在线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数据分析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片子问题,买到假片子了,换片子就好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片子问题,买到假片子了,换片子就好使了!

:)小心是的万年船啊

网友C:
结帖吧。亲

网友D:
问题解决,片子问题,买到假片子了,换片子就好使了!==不是用SJA1000核吗?还需要用外带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片子问题,买到假片子了,换片子就好使了!==不是用SJA1000核吗?还需要用外带芯片? ...

:'(没有得到分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片子问题,买到假片子了,换片子就好使了!==不是用SJA1000核吗?还需要用外带芯片? ...

我要分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要分数啊

猴哥,公开索贿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要分数啊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