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中断问题

楼主(2013-09-05):
开了端口A和B中断输入,端口B一直在中断计波形的个数,如果此时端口A有中断响应,那端口B的中断会被打断吗?会不会漏掉数值?影响计数吗?

网友A:
有高低级的中断的,如果没有设置优先级的话,中断不会打断的

网友B:
主要还是中断优先级的判断问题  楼主

网友C:
你可以设置优先级,低优先级的会被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不然的话是不会被打断的,会影响计数的。在一个程序中中断尽量少些。

网友D:
进入中断后关闭总中断

网友E:
通过中断优先级来判断应该如何动作   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F:
中断优先级不是用于抢占的,而是当多个中断都pending时,先响应优先级高的。

网友F:
如果A口的中断处理时间过长,或过于频繁,会影响B口的计数(中断“丢失”漏响应)。

网友G:
优先级的判断   楼主   这一块   感觉还是需要需要将程序的动作分解的仔细一点   这样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都说STM8是个好东西,准备好好学习一下,跟着“STM8“进来的,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