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ztack2.3.0-1.4.1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13-09-05):
编译时总是提示不认识 HAL_BOARD_INIT()这个定义。错误都是指向两个文件中的  HAL_BOARD_INIT();行。
这个问题是我在修改hal_board_cfg.h文件时,不小心出现的,后来把文件改回去也还是出现这样的错误。请问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提示信息如下:
ZMain.c  文件编译错误:
Error[Pe007]: unrecognized token C:\Texas Instruments\ZStack-CC2530-2.3.1-1.4.0\Projects\zstack\ZMain\TI2530DB\ZMain.c 85
Error[Pe0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C:\Texas Instruments\ZStack-CC2530-2.3.1-1.4.0\Projects\zstack\ZMain\TI2530DB\ZMain.c 85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hal_assert.c  文件编译错误:
Error[Pe007]: unrecognized token C:\Texas Instruments\ZStack-CC2530-2.3.1-1.4.0\Components\hal\common\hal_assert.c 125

Error[Pe0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C:\Texas Instruments\ZStack-CC2530-2.3.1-1.4.0\Components\hal\common\hal_assert.c 125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楼主:
编译软件版本是EW8051-EV-751A

网友A:
hal_board_cfg.h文件你找个原版的试试

楼主:
谢谢!我把ZStack-CC2530-2.3.1-1.4.0卸载了重新安装一遍就可以了。实在不清楚为什么这样。

网友A:
我猜是那个被修改的hal_board_cfg.h文件,你改回去之后有符号错误

楼主:
也许是那样的。不过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其它符号。把那个cfg文件复制了一份放到了原安装路径的文件夹内,打算重装后对比一下的,结果卸载ztack时没有注意,把全部文件都给删除了。

楼主:
谢谢版主!
不过刚学习zigbee,问题多多。
在ztack里面还没有把led灯点亮(我用的P1.2,P1.3口),在hal_board_cfg.h里面修改后不成功,在main()和 GenericApp_Init()里初始化io也不行呢。
打开zigbee板子,就开始头不舒服,好像这2.4G辐射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