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给讲下 蓝牙耳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9-05):
请教:哪位大侠能给讲下 蓝牙耳机的工作原理?
先谢谢了!

网友A:
蓝牙行业很封闭,入行需谨慎!没有师傅带入行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B:
同感,wifi也是一样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C:
简略说来开机后手机和耳机通过AT指令建立链接形成链路,耳机将模拟音频AD成数字信号,再将数字信号发送到手机端,同理耳机接收手机语音信号就是前面说的一个反过程,像苹果这样的手机不是任何耳机都能跟他匹配成功,必须是带有CP解码芯片的耳机才能成功跟苹果手机连接成功,而这个CP芯片需从苹果厂家购买

网友D:
好可怕,好深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略说来开机后手机和耳机通过AT指令建立链接形成链路,耳机将模拟音频AD成数字信号,再将数字信号发送到手 ...

xubin4858大侠好,根据你的指点,我有如下理解:
蓝牙耳机和手机之间的无线蓝牙通讯传输的都是数字信号。

耳机将麦克的模拟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无线蓝牙发送给手机;手机将数字音频信号通过无线蓝牙发送给蓝牙耳机,耳机再将该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音频信号输出到speaker.

不知我的理解对否,还请指点!
谢谢!

网友E:
简单说,就是将音频信号先量化成数字信号,然后按照蓝牙规范打包成数据帧,再调制到蓝牙规定的频率上发射。接收端先解调恢复基带数字信号,再读取其中的音频数据,然后DA恢复成音频信号,进而放大后驱动耳机。

网友F:
如果你只是搞耳机,不用管它什么原理,难点是布局布线和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说,就是将音频信号先量化成数字信号,然后按照蓝牙规范打包成数据帧,再调制到蓝牙规定的频率上发射。 ...

谢谢大侠的指点!

如果再能把 蓝牙协议等软件结合起来,那就完美了。
期待中...

网友G:
之前一知半解的,蓝牙好像是跳频技术,FHSS还是DSSS  2.483G 上  每增跳175Khz为1,减175KHZ为0;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芯片会解决吧,就是画PCB天线难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

如果再能把 蓝牙协议等软件结合起来,那就完美了。

蓝牙协议可就不是几句话能说出来的,这个要去看资料,在网上搜或者去买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之前一知半解的,蓝牙好像是跳频技术,FHSS还是DSSS  2.483G 上  每增跳175Khz为1,减175KHZ为0;  不知道 ...

去看书,这样的理解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看书,这样的理解没有意义。

chunyang大侠给推荐本书吧,OK?
先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chunyang大侠给推荐本书吧,OK?
先谢了!

这个俺老汉还真没法推荐,没看过啊。俺做设计时主要看器件手册和标准文档,书通常是给初学者看的,不妨去网上书店看看,根据评价选就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去看书,这样的理解没有意义。

嗯嗯呃。。。。

网友C:
引用 楼主:
xubin4858大侠好,根据你的指点,我有如下理解:
蓝牙耳机和手机之间的无线蓝牙通讯传输的都是数字信号。 ...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C:
蓝牙的协议相对比较复杂,找个英文资料区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的协议相对比较复杂,找个英文资料区看看吧

谢谢大侠的指点!

蓝牙协议4.0我已在蓝牙官网上下载到了,英文,两千多页:http://www.bluetooth.com/Pages/Bluetooth-Home.aspx

听说蓝牙协议栈源码只有 蓝牙技术联盟(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的几个核心成员才有的。

网友H:
是有固定协议的数据传输

网友I:
有了解过TCP,没了解过蓝牙,不过感觉通信协议、数据帧都是一个模型,字段定义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