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

楼主(2013-09-05):
AD, hz
请教多通道的AD,假设8通道的AD,给出来的采样频率是1MHZ,是每一路都是1MHZ,还是每一路最高125K

网友A:
具体看datasheet啊,一般通道都是独立的,不会串行去采样吧

网友B:
从道理上讲,应该是1MHZ,很少有分开算的

网友B:
不过所有东西都是看手册

网友B:
手册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是王道

我想用AD7924这个片子,我看最高的串行时钟是20MHz,完成一次数据转换需要16个串行时钟,如果逻辑上是完成一次数据转换后,切换到另外一个通道,那平均下来不是一个通道的转换速率就是20MHZ除以16再除以4?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亲!

网友C:
看手册 一般ad芯片是通过时采集的 读是按照通道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