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读写问题(可以读id,但写入数据和读出数据存在问

楼主(2013-09-05):
写入了5字节的0x55   读出来全是0xff,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出在写入 还是读出时。

网友A:
应该是地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址有问题

那个寻址方式是  1页2064kbetys   就是12位地址
                       1block64page        是6位地址
                       1个设备1024块   是12位地址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nand flash的数据手册上都有,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的数据手册上都有,你可以看看,

我那个是英文手册,最后几页没看  然后就错过了一个寄存器,,就一个锁定位没开 然后就写不进去 读不出来       唉              谢谢你咯        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的数据手册上都有,你可以看看,

这个怎么结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结贴啊?

论坛上问最多的问题:lol

https://bbs.21ic.com/help.htm#_Toc2444003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问最多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help.htm#_Toc244400314

还是不会。。好尴尬,,

网友B(2016-05-16):
你好,我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看了看手册没找到,您能方便告诉一下是哪个锁存器吗?谢谢了,急需在线等

网友:
大神是怎么读取的数据呢,

网友C(2017-09-01):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看了看手册没找到,您能方便告诉一下是哪个锁存器吗?谢谢了,急需在线等 ...

你好,请问你的读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