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30.h里面固有函数的定义在哪里查看?

楼主(2013-09-05):
/*----------------------------------------------------------------------------*/
  1. /*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                              */
  2. /*----------------------------------------------------------------------------*/

  3. void _enable_interrupts(void);
  4. void _disable_interrupts(void);
只有函数名,没有定义,不知道具体功能

楼主:
INTRINSICS.h里面也只有声明,没有定义啊
  1. void           _nop(void);
  2. void           _enable_interrupts(void);
  3. void           _disable_interrupts(void);

新手很渺茫啊,求解答

楼主:
下面这个文档里有说明,Intrinsic Funcation代替汇编指令

MSP430 Optimizing C/C++ Compiler v 4.1 User's Guide

6.7.1 MSP430 Intrinsics

网友A:
这两句函数上面的注释说明的很清楚啊
COMPILER INTRINSIC FUNCTIONS,意思是编译器内部函数
这个是你用的开发环境已经定义好的。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你找找开发工具的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