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的芯片初次使用时,是不是不用外部晶振就可以?

楼主(2013-09-05):
我看了下avr128的芯片手册,上面说熔丝位出厂默认的是内部晶振,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用芯片第一次连接JTAG时不用加外部晶振,跟外部晶振没有关系吧

网友A:
可以不用外部晶振

网友B:
可以不用的   只是内部晶振精确度不高   如果你需要很高的时钟准确度   就需要用外部的

楼主:
但是,我设计的时候用上外部晶振了,也就是说芯片第一次使用上电时,如果有外部晶振连接也不会影响下载吧,

网友C:
一般的话,要求你 不高在你使用时,都不需要外部起振!如果你要求比较高!就需要

网友D:
JTAG工作时钟是由仿真器发出的,不是用板子上的时钟。所以JTAG操作时,不关心芯片用的是哪种晶振。

只有JTAG操作完成,由仿真器重新复位芯片之后,外部或者内部时钟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