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SP 上位机更新, ID 识别无响应问题

楼主(2013-09-05):
ID 识别...ISP无响应问题
在 ISP 对 STM32F051 时,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调试发现, GetId 命令, 多出一个响应 0x79, 0x31,0,0, 0x79 的数据包, 导致不能识别芯片型号. 跳过这个包就能正确接收了.
很奇怪, 这不符合 ISP 官方的通讯协议呀!

网友A:
版主也会有问题啊   版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B(2013-10-13):
来顶起来。
很深奥的问题。
不符合 ISP 官方的通讯协议呀,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
ST 不够严谨呢, 还是楼主的软件有缺陷呢?

网友C:
增加的5个字节是版本信息,版本号为第2个字节:3.1

网友C:
官方资料只找到了32f1xx的isp命令协议,发现32f2xxx的除了Read和Write相同,其他命令有很大的改变。请问谁有32f207的协议吗。

网友C:
没有协议只好用逻辑分析仪查看,这要浪费很多时间。如果能够下载到资料,会省很多麻烦。

网友C:
哪位能够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够下载到这个资料,表示感谢。

网友C:
例如103的擦除命令是0x43,而207的是0x44.这个区别是用逻辑分析仪看出来的。如果有207的协议资料,就不需要那么费事了。

网友D:
是你软件的问题,2xx和1xx协议是不一样的

网友E:
估计是BOOTLOADER的版本不一样,楼主查询一下版本号是什么的啊?
我就遇到过某国产神器GD芯片,也是这样的协议,当初花了好多时间才调通。

网友F:
帮你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位能够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够下载到这个资料,表示感谢。

不就是 AN2606 嘛, 官网有手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的5个字节是版本信息,版本号为第2个字节:3.1

是的, 但是这个包已经收到过了, 所以再冒出这样的包, 感觉不太合理

网友G(2013-12-27):
使用软件时,出现了如下问题,
ID 识别...ISP Get Flash Size 无响应!ST
ID 识别...ISP Get Flash Size 无响应!ST
ID 识别...ISP Get Flash Size 无响应!ST

另:用别的ISP软件,出现了无法擦除的问题,提示读保护。

楼主:
为了更好地识别芯片型号, 我 Get Flash Size, 通过 FLASH 容量来识别得更准确一些.
但是 FLASH 容量的地址不同芯片, 变化很大. 这样处理搞复杂了, 惹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了更好地识别芯片型号, 我 Get Flash Size, 通过 FLASH 容量来识别得更准确一些.
但是 FLASH 容量的地址 ...

希望版主早些解决啊,现在只能酬和用官网的FLASHU LOADER了:(

网友H(2016-07-09):
我用F030的芯片烧写下载编译好的例程没问题,用我编译器编译的程序,下载提示“SP Write Address 无响应!错误地址0x000800”,这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