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紧急求助

楼主(2013-09-05):
大家好,小弟在做升压电路时,遇到问题
要求:输入24 V 输出 36V 2.5A,   但是我只能做到36V,2A 输出,功率在72W左右,无法到达100W左右,也就是开关管占空比到达40%左右后在提高占空比就不能提高功率了。请问可能原因有哪些,电感我目前没有相关仪器测量,只是按经验做的,电容原来取1000u。

网友A:
“电感我目前没有相关仪器测量”
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B: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boost电路是个升压电路,不能放大电流只能放大电压?如果要加大输出电流的话,可能加大输出电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用两个这个电路接在一起然后并起来。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对这个也不理解,想法可能有点幼稚。

网友C:
电感重新选型吧,感觉是你电感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我目前没有相关仪器测量”
问题就在这里。

老师,电感可以大概往大了方向取吗, 24V转36V 100W 电感要求有哪些? 我们组以前做电源对于电感都是按经验取,没具体算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电感可以大概往大了方向取吗, 24V转36V 100W 电感要求有哪些? 我们组以前做电源对于电感都是按经 ...

反了。
除电感量之外,还需要注意4楼所说磁饱和问题。

“我们组以前做电源对于电感都是按经验取,没具体算过。”
那不是做电源,是抄板。

网友D:
学习一下  这个是有整流变压器的 对嘛?

网友E:
电感用多少?
二极管型号?

网友F:
LZ是在工厂做吗?测电感的设备都没有,就能做电源?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
除电感量之外,还需要注意4楼所说磁饱和问题。

maychang老师:
最近买了电感表以及铁硅铝磁环,重新做了下,结果是达到了功率目标要求,但是发现电压调整率不是很好,所以后级加了3843的BUCK电路稳压。升压是采用PFC芯片IR1150,电路是将IR公司数据手册中的电路图稍加改动的。
   调试过程发现电感以及二极管D4的选取时很重要的,工作频率在80K左右时采用肖特基二极管MBR20100时输出功率达不到120W,后来采用了U890功率就达到了120W,电感量过大时功率因数不会太高,波形很差。在30uH和100u情况下PFC波形都比较好。磁芯的种类也有区别,用铁氧体高频变压器绕制作的电感在30uH时波形也比较差,黄白环在30uH时波形不是很混乱,但是磁芯很快就发热了。
   在电感量100uH,是36V2A时校正波形图如下:

实现功率因数可调就是采用波形移相电路了,按照电路参数可调范围是在0.77到0.99调节

调节功率因数在0.5上下波动(我发现在100uH下调整的功率因数比30uH稳定很多)。
PFC电感我根据网上的PPT计算了一下,发现公式结果差别比较大。实际电感数值也是很多讲究。
这题其实是今年的电赛电源题,以前突击的做了反激,半桥开关电源主要都是在算变压器,这次在做的时候不明白电感计算的重要性,这次下来发现学的是囫囵吞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用多少?
二极管型号?

你说的都是我在做的时候碰到的主要问题,厉害。工作在80K左右时,二极管原来用MBR20100,功率上不去,用了U890能解决,电感30uH 和100uH差不多波形。

网友G(2013-10-06):
整流电压开始降了,电容的容量不够,抵消了占空比升高,负载小的可以做到的吧

网友G:
输出电流跟电容的输出电流是一致的,这么大的电容,1000UF肯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