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检测程序 求指教

楼主(2013-09-05):
89C52单片机上电时,如果P1.0口在4s内有低电平输入,则P2.0口输出低电平,如P1.0口在4s内无低电平输入,则P3.0口输出低电平,这样的程序怎么写,求指教,邮箱elesse@126.com

网友A:
这也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吧

网友B:
只检测4S就好,用定时。

网友C:
这也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吧
应该是作业。工程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像楼上说的,检测四秒就好。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0=P1^0;
sbit d1=P2^0;
sbit d2=P2^1;
bit  flag;
uchar tt;
void scan_key()
{
        if(d0==0)
        {
                d1=0;
                TR0=0;
        }
}
void main()
{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flag=1;
        while(1)
        {
                while(flag)
                {
                        scan_key();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80)
        {
                flag=0;
                d2=0;
                TR0=0;
        }
}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1^0;
sbit d1=P2^0;
sbit d2=P3^0;
bit  flag;
uchar tt;
void scan_key()
{
        if(d0==0)
        {
                d1=0;
                TR0=0;
        }
}
void main()
{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flag=1;
        while(1)
        {
                while(flag)
                {
                        scan_key();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80)
        {
                flag=0;
                d2=0;
                TR0=0;
        }
}

网友C:
两个程序都是一样的,下面的可以直接对你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程序都是一样的,下面的可以直接对你的IO口

非常感谢,这个不是作业,我是初学者,对单片机很感兴趣,这个问题我试了很久也没有成功,谢谢你的帮助:D

网友C:
非常感谢,这个不是作业,我是初学者,对单片机很感兴趣,这个问题我试了很久也没有成功,谢谢你的帮助
不用谢,我也是菜鸟。帮到你也是我的荣幸

网友D:
楼主是要求循环执行的,不是才一次的

网友C:
楼主是要求循环执行的,不是才一次的
这位大侠你做葛循环出来看看,

楼主:
这是我编的循环检测2次按键的  大家帮我看看哪里不对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1^0;
sbit start=P1^1;
sbit d1=P2^1;
sbit d2=P2^0;
sbit d3=P2^2;
bit  flag;
uchar tt=0;
uchar c1=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scan_key()
{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d0==0)
        {
                        delay_ms(10);
                                if(d0==0)
                                {
                        d1=0;
                                        while(d0==0);
                                        d1=1;
                                        c1++;
                        TR0=0;
                                }
        }
}
void main()
{
        while(start==0)
        {
                 delay_ms(10);
                if(start==0)
                {
                d1=1;
                st=1;
                d2=1;
                d3=1;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flag=1;

                while(flag)
                {
                        scan_key();
                                                if(c1==2)
                                                {
                                                        d3=0;
                                                        flag=0;
                                                }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80)
        {
                flag=0;
                d2=0;
                TR0=0;
        }
}

楼主:
这个是我调试过的,可实现循环检测,大家可以参考及提出宝贵意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1^0;
sbit start=P1^1;
sbit d1=P2^1;
sbit d2=P2^0;
sbit d3=P2^2;
bit  flag;
uchar tt=0;
uchar c1=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scan_key()
{
  while(d0==0)
        {
          delay_ms(10);
    if(d0==0)
    {
                 d1=0;
     TR0=0;
     while(d0==0);
     d1=1;
     c1++;
                 TR0=1;
     tt=0;
    }
        }
}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start==0)
{
   delay_ms(10);
  if(start==0)
  {
  c1=0;
  d1=1;
  start=1;
  d2=1;
  d3=1;
  tt=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flag=1;

                while(flag)
                {

      scan_key();
      if(c1==2)
      {
       d3=0;
       flag=0;
       TR0=0;
       tt=0;
      }

                }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80)
        {
                flag=0;
                d2=0;
                TR0=0;
    d3=1;
    flag=0;
    c1=0;
        }
}

楼主:
怎么结贴 怎么跟分 总提示我无法结贴 分数分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