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安装XDS510驱动问题

楼主(2013-09-05):
安装研旭XDS510驱动,用的是F2812的开发板。CCS3.3安装好,各种补丁安装好,安装完驱动程序,驱动识别正常,接着打开CCS STEUP配置完开发板后启动CCS,出现new components detected,如附件confusion.png所示。选中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点击OK以后,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O Port = 240 Board Name:F2812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CPU_1,如附件ERR.png所示。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配合SETUP没有  ?安装完桌面不是出现俩图标么 ,第一个CCS  还有一个setup

楼主:
STEUP设置过了,选的是F2812XDS510emulator。关闭STEUP后运行CCS3.3后出现的这个情况。

网友B:
安装系统是什么?

楼主:
系统是XP

网友(2014-02-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