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大神!!这种间距0.4mm板对板连接器怎么在protel里面画呢

楼主(2013-09-05):
(图片)

楼主:
求助大神  就是敷铜 按照图里面给的尺寸 一点一点画上么

网友A:
这个是贴片吗?应该做个封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大神  就是敷铜 按照图里面给的尺寸 一点一点画上么

自己做个封装就行了

网友C:
晕倒,尺寸图都有了,
照图画封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