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低通滤波器实物测试问题

楼主(2013-09-05):
设计一个无源低通 截止50Mhz 60Mhz衰减大于-3db,200Mhz大于-20db。 参考了日本人的那本LC滤波器制作,仿真比较成功,但是实际测试时的问题是:信号发生器发出1V 30Mhz 频率时,将发生器的红笔接在途中VCC ,黑笔接GND 再将示波器的地与GND相连,测试端接触VCC时测得的峰峰值只有500mv,改变发生器的频率(10M~100M)在测试时,发现只有在70M左右时,测得的峰峰值最大900mv,其他频率都在500~900mv左右,我直接将两个红笔脱离板子 接在一起测试是1v,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接入电路就衰减啊??  之前焊的那几个板子也都有这个问题…… 求高手指点…… 焊的恶心,勿拍砖啊!

楼主:
信号发生器的内阻为50欧姆 会不会是和后面51欧姆 有分压的现象,但是现在怎么消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的内阻为50欧姆 会不会是和后面51欧姆 有分压的现象,但是现在怎么消除呢? ...

仿真信号发生器是理想电压源,你的信号发生器却不是。问题就在这里。

“但是现在怎么消除呢?”
完全正常的现像,你要消除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信号发生器是理想电压源,你的信号发生器却不是。问题就在这里。

“但是现在怎么消除呢?”

我觉的是我的外电路的51欧姆与他的内阻分压,导致我现在在入端端口测得原本1V的电压只有300~600mv(与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有关)左右,想要的1V没有出现啊,怎么能在入端就衰减这么大呢?

网友B:
LZ需要拍砖才行。
很简单的问题都描述不清楚,VCC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的是我的外电路的51欧姆与他的内阻分压,导致我现在在入端端口测得原本1V的电压只有300~600mv(与信 ...

不仅是输出端的51欧电阻。
56pF电容,30MHz时容抗不到100欧,对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没有分压影响?

网友B:
只要是标准信号源,输出阻抗是50欧姆的,输出的信号幅度,接负载是不接负载时的一半。
滤波器的阻抗是L/C的开根号,要接近50欧姆。

网友C:
仿真成功只是第一步.....如果仪器的输入和输出阻抗都是50Ω,那么不要再接50欧姆电阻了.否则阻抗就不匹配了

楼主:
恩…… 问题解决了…问题低级的丢人就不说了啊…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标准信号源,输出阻抗是50欧姆的,输出的信号幅度,接负载是不接负载时的一半。
滤波器的阻抗是L/C的 ...

恩 ,谢谢你,其实说来惭愧,之前测试用的那个信号发生器是RIGOL的,因为我们用的是高频超声信号50Mhz左右,用它1v总是测得只有600mv,所以就各种怀疑,我后来换用了泰克的示波器,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啦!我尝试设置那个RIGOL的机器,没能搞定,不知是我不会设置,还是咱这国产需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