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c6slx25用SPI flash丢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xc6slx25用SPI flash(m25p16)配置,m25p16配置数据常丢失,同样的电路,XC3sd1800a上就会发生丢失,问题可能会出在什么地方?

原因找到了,谢谢各位

原因应该是芯片有些问题吧,上电是,fpga读取配置的时钟是2M,然后再以16M的时钟来读数据,这样有些FPGA就会在上电配置的过程中,SPI的数据就会变。
我把配置时钟都设置成2M,不改变读SPI的时钟,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个人分析,时钟频率动态的改变过程中,某些时钟脉冲对SPI来说成了毛刺,毛刺造成SPI数据改变。个人意见。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了,都丢失了,就查电路呗

网友A:
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A:
要不就在把问题描述清楚点

楼主:
m25p16中,有少部分板子上电时,配置不上,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比较,发现有些数据变了,造成上电配置上,在上电掉电,及工作过程中,都只有上电是读取配置数据这一个动作。同样的电路,在xc3sd1800a上从来没出现过,在xc6slx25上就出现了。把1.2V的上电延时10MS,丢数据的少了,但任然有丢的

网友A:
是不是上拉电阻有点大。按照XILINX给出的不同的图表,好好对比一下

网友A: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就查电路,最靠谱

网友B:
按猴哥说的办啊

楼主:
跟上拉电阻大小关系不太大吧,还发现一个问题,两样的电源供电,slx25有烧坏,电源短路的情况,1800A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上拉电阻大小关系不太大吧,还发现一个问题,两样的电源供电,slx25有烧坏,电源短路的情况,1800A就没有 ...

:L为什么关系不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上拉电阻大小关系不太大吧,还发现一个问题,两样的电源供电,slx25有烧坏,电源短路的情况,1800A就没有 ...

还是查电路吧,先。
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

楼主:
现在用的是10K的上拉电阻,在flash S脚上,电路图都是按参考接的。换成2K或1K都一样,还是会丢,还有一点,同样的板子焊slx45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10K的上拉电阻,在flash S脚上,电路图都是按参考接的。换成2K或1K都一样,还是会丢,还有一点, ...

那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
他俩是兼容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10K的上拉电阻,在flash S脚上,电路图都是按参考接的。换成2K或1K都一样,还是会丢,还有一点, ...

按你说的,这就奇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这就奇怪了

有点奇怪啊

网友D(2013-10-07):
两个片子中程序的功能是否不同?正常工作过程中是否操作了FLASH的接口引脚,把程序改写了。
之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查出是由于软件中加入了在线更新FPGA程序的功能,意外改写了FLASH中的配置数据。

网友E(2014-07-07):
没有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