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为什么我的LM2596输出抖动如此大。。。

楼主(2013-09-05):
(无正文)

楼主:
电路是按lm2596资料做的

楼主:
对电容分析一向是个盲点,,,是否滤波方面需要加其他电容,,,很想知道如何计算这个电容容量 ,或者估算,思路是什么

楼主:
图片还在审核中啊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这个网站发图不用审核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上传上来。抖动大是什么意思?是纹波大吗?按照资料做,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话,那也是你器件问题,或者是抄错了

楼主:
上面是波形图,下面是电路图(是输出5v的LM2596),唯一变的是电容用了两个470uF的电解电容(因为不懂定量分析容量,按以前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这个网站发图不用审核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上传上来。抖动大是什么意思?是纹波大吗?按照资料 ...

第一次发图帖 不太懂 原来是添加附件 在下面,,,帮我看看啊,,,

网友B:
加个小电容吧,电感也太小。

网友C:
拍个你的实物图看看,你电感功率是否够?

网友C:
是否空载测试?

网友D:
输入才12V,33vH 的电感够了吧

网友E:
先看看你这个电感,有没有问题,最好用电感笔量一下。按说,2596 这个工作频率不容易出现这个震荡的问题

网友F:
很简单:听人劝!把电感加大吧!…电磁现象很深奥吗?…

网友G:
2脚波形....正常.....

网友H:
这波形很正常

网友I:
这个波形的频率与2596内置振荡频率相同,如果是在2脚测得,是正常的。
如果是在5V端测得,请提供相关测试条件的数据,例如负载类型(水泥电阻、感性、容性?),测试电流最大值(2596不应大于2A)
输入端使用的是稳压源还是充电器?

网友J:
DCM波形就是这样滴。。。

网友K:
楼主可能真的测错脚了,2脚就是这样的波形,就按你的电感电容滤波,5Vl输出也不应该与2脚的相同,楼主确实需要加大电感电容,按lm2596原文挡的电感电容做吧。

网友L:
加上负载啊

网友M:
电感的相位有问题

网友N:
没按资料做。

网友O:
没错,电感电流不连续时的2脚信号波形是这样的(没电流时的波形会产生振荡),把电感加大,使电感工作在电流连续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D:
搞不懂,这种电压值输入,电流也不大,直接整一个频率高一点的同步整流降压IC就好了哇。这样电感也小。
直接按照推荐电路来做就OK了啊。
没啥复杂的哇。

网友P(2014-12-09):
正在用LM2596-5.0,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