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源适配器给usb供电

楼主(2013-09-05):
有一块板子上要用到5V,3.3V和1.8V,其中5V只用来给usb接口和usb转wifi模块供电,不知道使用电源适配器直接供电是不是可以,有必要使用9V电源适配器吗?

网友A:
USB接口可以单独供电啊,有一些电脑主板USB供电不足的情况下,就可以从电源上飞一根5V的线过来

网友B:
直接供电就可以

网友C:
直接9V电源拉一路DcDc就好啦。

网友D:
看功率够不够,够的话就不用加了。
不够:
1:加电源适配器;
2:类似移动硬盘
   再留个5V的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