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了:大家都来讨论下最新一期无线电杂志的这个电路!

楼主(2013-09-05):
最新的一期无线电杂志中,杜洋发表了一篇**,说是用NE555制作呼吸灯电路,仔细翻阅了一下,发现,作者举例中的电容充放电控制LED灯亮灭过程,描述的有误,而且三极管应该用NPN8050更合适一些,才符合作者描述的电路工作过程。
下面是**截图,供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A:
这电路 没大劲

网友B:
LZ看到的这段充放电控制LED等渐变过程的叙述的确有点问题(这可是“无线电”哟,似乎不该啊),但联系其主题“用NE555......”又似乎没问题了---什么管子都行,只要是开关状态就行了,它 的要义是说用NE555做个方波发生器,模拟S开关,利用C2充放电过程实现“呼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看到的这段充放电控制LED等渐变过程的叙述的确有点问题(这可是“无线电”哟,似乎不该啊),但联系其主 ...

无线电杂志,已经确认好多人都反映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图2是错的,电容C2没有放电回路。

有时是编辑人员失误,我曾在这儿登过**,他们为了减几个字,把原理叙述搞错了,明显与原稿不符。

网友D:
哇  还会出错  误导人!

网友E:
关键问题是:作者对这个电路经过实际实验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问题是:作者对这个电路经过实际实验了没有?

用555控制是没关系的,因为当555集成块3脚低电平的话,电容是可以有放电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