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怎么消除放大器中高频正弦噪声

楼主(2013-09-05):
正向放大的时候,电路信号输入端的信号线(连接信号发生器端),只要信号线一端接入电路,不管另一端是否接信号发生器,电路输入端会产生一个180Mhz的正玄波,在输入出端探测会被放大!
(当输入接地的时候一切都正常,没有正弦波,只要接入那根信号SNB线,不管另一端是否连接,)
我们觉得是那根信号线有问题,换了之后还有类似的问题,  想问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什么频率?如果是180MHz,那就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什么频率?如果是180MHz,那就完全正常。

1关键是信号发生器关闭的时候也有(但SNB线与信号发生器连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通道关闭情况下),或者断开与信号发生器的连接,但是SNB线的另一端任然与放大器连接,会有一个180Mhz高频正弦

网友B:
断开?是和信号发生器相关的都断开吗?
输入对地先接个电阻。
我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关键是信号发生器关闭的时候也有(但SNB线与信号发生器连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通道关闭情况下),或者断 ...

因为SBN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线)的接入且悬空,你的放大器产生了自激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是和信号发生器相关的都断开吗?
输入对地先接个电阻。
我猜的。

对信号发生器断开了,不断开都一样,只要SNB信号线与放大器接上就会有那个高频正弦波

输入端有对地电阻接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BN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线)的接入且悬空,你的放大器产生了自激振荡。 ...

这个我也有考虑会是因为SNB信号线引入的振荡
但是不知道怎么消除??

网友C:
如果所用信号频率不高过180Mhz,那就加个低通滤波器,干掉1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用信号频率不高过180Mhz,那就加个低通滤波器,干掉180Mhz

这个我弄过的
治标不治本
就是想找出什么引起的

网友D:
可否告知电路中使用的哪颗放大器?我认为可能是共模噪声通过SNB线混入信号回路中。断电后测一下放大器的输入端,看看是否有噪声;再上电测输入端,看看有什么变化。比较输入端波形和输出端波形的变化,看看是否与设计电路的增益相符,来判断噪声的根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