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红外传输两种信号

楼主(2013-09-06):
一个是音频信号,一个是温度数据。利用A/D转化,经过单片机,再给红外发射装置。但是如何把两个信号和在一起传输啊,如何调制

网友A:
发音频信号的间隙,把温度数据发出去就行啊

网友B:
这又是个要协议支持的问题.
可行性没有问题, 处理起来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音频信号的间隙,把温度数据发出去就行啊

需要实时传输温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个要协议支持的问题.
可行性没有问题, 处理起来不简单

那有没有大概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个要协议支持的问题.
可行性没有问题, 处理起来不简单

那有没有大概方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实时传输温度啊!

实时发送啊,那难度比较大

网友C:
设个频道

网友D:
用MCU分别读取两个数据,然后生成协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