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V4没有任何递归检查,没错,任何!朋友们帮忙确认下:-(

楼主(2013-09-06):
这两天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keilV4的armlink链接器没有任何的递归检查,我原先以为是递归的链接层级太深,
做了若干实验,发现真的,没有任何任何的递归检查。
原先keil2  c51还有检查的
我还研究了下hlp里面的说明,也没有找到任何控制递归检查方面的控制命令,这是为什么?

我检查了两种keil版本,keil 4.10 和 4.72a

网友A:
楼主帖个现成的程序看看呢,。

楼主:
int main(void)
{
   ma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个现成的程序看看呢,。

int main(void)
{
   main();
}

楼主:
不用怀疑main有特例,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void test(void)
{
     test();
}

int main(void)
{
    test();
}

网友A:
主程序能这样写?

网友A:
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吧,楼主还是帖个实在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能这样写?

int main(void)
标准c的写法哦,
main是返回int的,回头去看下。
是否return 0, keil是不管的。
其他函数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吧,楼主还是帖个实在点的。

不用怀疑main有特例,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void test(void)
{
     test();
}

int main(void)
{
    tes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吧,楼主还是帖个实在点的。

哎呀,麻烦你代码复制到你的环境中编译看看吧,随便你怎么改,我都试得腻了。越搞越震惊。
armcc armlink的
不要调戏我了

网友A:
你上面的调用方法就没有终止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的调用方法就没有终止的时候,怎么会不出错。

我知道递归需要终止条件,
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keil要报警啊,要warning啊老大
我最近维护一个系统,几百个.c文件,成千上万个函数。
里面居然有45个while(1),272个跨模块的extern全局变量
其调用关系之复杂简直令人发指,

楼主:
我写的测试程序如此简单,都不报警。
复杂的系统,更指望不了它。

网友A:
语法上没错,一般不WARNING的

楼主:
我回去仔细思考了下,发现能够理解keil的做法
早先c51由于静态栈(除返回地址压栈外,其他全静态)的原因,无法支持递归,无法支持函数指针,所以提供递归警告的“服务”
但到了M0、M3的时代,栈是全压的,函数指针没有任何限制
此刻它已经无力检测出递归了,所以....
但我仍然希望,它能够提供递归的显示检测控制命令行,比如说 --explicit-recursive

静态栈:除函数返回地址压栈外,其他全静态分配地址

楼主:
此贴欲结,速来领分

网友B:
正常的编译器都不会对递归进行警告的,C51是个特例。如果这都要警告,太多的程序会面临一大堆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编译器都不会对递归进行警告的,C51是个特例。如果这都要警告,太多的程序会面临一大堆警告。 ...

哦? 我可以理解成递归在嵌入式里面很常见吗? 这点我不赞同的。
函数指针在嵌入式里面倒是很常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怀疑main有特例,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void test(void)
{

程序语**确.编译正确.
至于是不是报警,看编译器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语**确.编译正确.
至于是不是报警,看编译器心情

这个编译器还真没有支持
因为arm架构支持了函数指针,所以递归检测就是个笑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我可以理解成递归在嵌入式里面很常见吗? 这点我不赞同的。
函数指针在嵌入式里面倒是很常见。 ...

常见与否取决于你干什么。你如果只用C51写一些简单程序,那自然递归不会常见。就我来说,我用的确实不算多,但除了C51,还没听说哪个C编译器会对递归函数调用进行警告。

说到递归应用,基本上,只要有“树”这个东西存在,就必然存在递归。我现在的程序是STM32裸奔,界面被描述为一棵控件树,里面就有大量的递归。又比如xml文件处理,一般也是递归进行的(现在用xml进行配置的嵌入式程序可是不少了)。
另外,如果有操作系统和消息循环,那么send_message这样的函数很可能就是递归的。至少就我所知,WinCE程序里就是这么回事。
至于有大量模块,成千上万个函数的程序,模块间交互很有可能导致递归,甚至你都不会注意到。

网友D:
PIC12的编译器都会。
因为它是硬件堆栈,优化分配的适合,必须计算调用树。

IAR也会生成调用树。 keil的warning最少。

网友E:
基本上所有的8位单片机编译器都是对局部变量静态分配RAM,所以都不支持标准C语言要求支持的递归。而32位单片机编译器则是标准C的做法,在栈上动态分配局部变量,当然支持递归了。

网友F:
这个题目层次有点高,新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与否取决于你干什么。你如果只用C51写一些简单程序,那自然递归不会常见。就我来说,我用的确实不算 ...

好吧,我认可你的大虾身份了
看来即使相处同一个行业,因为从事领域的内不同,认知的差距也是较大。

不过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回调指针之类的吧?
我认为只要软件分层合理,递归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跨模块(.c档)的递归。
在函数层级,要吗算法需要,要吗节约程序空间,才谨慎使用一下递归。
嵌入式的栈可经不起递归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所有的8位单片机编译器都是对局部变量静态分配RAM,所以都不支持标准C语言要求支持的递归。而32位单 ...

我不纠结递归,
我纠结于编译器应该对于我的显性递归调用能够提供警告。
默认不警告,但至少提供一个打开的控制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与否取决于你干什么。你如果只用C51写一些简单程序,那自然递归不会常见。就我来说,我用的确实不算 ...

严重怀疑你混淆了 递归 和 回调指针 的概念
;P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纠结递归,
我纠结于编译器应该对于我的显性递归调用能够提供警告。
默认不警告,但至少提供一个打开 ...

没有那种支持标准C的编译器会提供这种警告,我查下我用的arm-none-eabi-gcc也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G: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递归需要终止条件,
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keil要报警啊,要warning啊老大
我最近维护一个系 ...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型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型项目?

项目不算大,功能上说起来几句话概括了
但公司赖以起家的产品, 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要兼容新旧协议,十几个国家的分支合在一处,
程序的编译条件巨多,跨模块巨多,越来越庞大.

原先是51上实现的,之前的团队移植到M3上,工期紧,也没敢妄动..
到了我的手上,我也无奈得很,只有闭上眼睛往前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种支持标准C的编译器会提供这种警告,我查下我用的arm-none-eabi-gcc也没有这个功能。 ...

额,这个...,递归的事情,链接器才有办法知道的

楼主:
赶紧结案啊,丢人啦
哈哈

楼主:
唉,一日后才能结贴
再暴晒一晚啊

网友I:
感觉这一块   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谢谢了   楼主

网友H:
引用 楼主:
项目不算大,功能上说起来几句话概括了
但公司赖以起家的产品, 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要兼容新旧协议,十几 ...

原来如此啊,找合适的机会整合下吧。
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包袱会越来越沉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递归需要终止条件,
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keil要报警啊,要warning啊老大
我最近维护一个系 ...

弱弱的问一句,“45个while(1),272个跨模块的extern全局变量”
这跟递归没什么关系吧?菜鸟一个,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弱弱的问一句,“45个while(1),272个跨模块的extern全局变量”
这跟递归没什么关系吧?菜鸟一个,勿喷。 ...

没什么关系
但while(1)越多,递归的概率就越大。
伴随着一任又一任的维护者,增删改,离职交接,增删改,离职交接.......
系统的递归可能性越来越大,最后系统就会莫名崩溃,再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K:
标准C本来就支持递归,ARM架构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也不需要警告
C51因为51架构原因,默认是不支持递归的,所以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