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供电220V(AC)转3.3V(DC),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楼主(2013-09-06):
目前,我用STC89C52(工作电压是3.8-5.5v)设计一个电子小产品(开关,控制日常照明),现在遇到供电电源的问题
怎样配合使用使这种产品工作时间长,功耗低?还有,怎样设置对电源自动充电?
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迷津……

就是220V(AC)转3.3V(DC)的一个电气原理图,有设计过的高手们,请给出参考图或经验,我想自己画板子!在此谢谢了!
1042768341@qq.com

网友A:
1.你里面是否需要使用备用电源,就是这个设备长期不断电?设备自身的功耗多少?
2.有没有安全隔离的要求?变压器?开关电源?阻容降压?能不能接受?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回答。

网友B:
控制日常照明的东西,大多数都是阻容降压电路即可
也有用非隔离的小功率 AC DC
一般不需要充电
当然你可以发布你的电路思路

网友C:
要求不明确。
对于新手,要做什么产品,最好是参考市场上成熟的产品,如能改进更好。

网友D:
直接买个5V充电器,便宜的很

网友E:
怎么没见到后续的详细说明及设计啊,可惜

网友F:
没人上图呢,我也想看看结果,LZ有结果也上一个,我也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里面是否需要使用备用电源,就是这个设备长期不断电?设备自身的功耗多少?
2.有没有安全隔离的要求? ...

谢谢了,学习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5V充电器,便宜的很

想自己设计一个电源转换的PCB板子。我知道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见到后续的详细说明及设计啊,可惜

对电路的抗扰要求不高,对电流的要求很小。

网友G:
想自己做一个电源的PCB,220--3.3,先买个变压器,这个功率看你负载多少,然后最简单,整流,滤波,稳压,各个部分都有讲究,输出电流必须考虑,整流桥的大小,等等,稳压建议看看德州仪器的lm2596,有3.3V5V,还有AD可调1的呵呵自己再看看,电源都与任何电路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