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源蜂鸣器的驱动

楼主(2013-09-06):
看到很多无源蜂鸣器的驱动部分中,蜂鸣器会并联一个二极管. 现在我电路中是蜂鸣器+接3.7V锂电池正. 负接三极管C极. NPN三极管B极串1k电阻到MCU的GPIO驱动. 三极管E极接地.  请问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画个图吧

网友B:
应该是电感线圈式的蜂鸣器吧, 可行的
至于器件取值, 得根据蜂鸣器的特性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