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分析一下图腾电路如何导通的?

楼主(2013-09-06):
有点看不太明白管子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A:
信号的正半周来到上面三极管导通,负半周下面的三极管导通。

网友B:
我是菜鸟,这应该是个简化图,应该还有其它的元件的,但是可以用来说明原理。信号正半周时,基极电压比发射极电压高,上面的管子导通;负半周时,基极电压比发射极电压低,下面的管子导通。

网友C:
第一个图有点问题吧   你就按负半周 他也导通不了  应该接-VCC

网友D(2013-10-09):
输入为高是上面的三极管导通给下级MOS管驱动,输入为低是上面的三极管截至,因为MOS管结电容的原因要提供放电回路,下面的三极管是用来放电的。

网友E:
两个三极管换下位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有点问题吧   你就按负半周 他也导通不了  应该接-VCC

你明白这是个CMOS的驱动电路,加快开关边沿速度,当输入为0时,因有Cgs电容的存在,当上边的管子载止时,下边的CE必有电压存,下边导通,使这部分电荷放掉,放完后自然就没有电流了。如果加-VCC,对边沿变化会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明白这是个CMOS的驱动电路,加快开关边沿速度,当输入为0时,因有Cgs电容的存在,当上边的管子载止时, ...

这个充其量是提高效率,可他毕竟替代不了负半轴呀!放完这部分电源之后,正半周还没来到,这部分时间要怎么办呢?

MOS也截止了啊,我要的就这个目的,

网友G:
看看这个吧,应该可以解决你的疑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其量是提高效率,可他毕竟替代不了负半轴呀!放完这部分电源之后,正半周还没来到,这部分时间要怎 ...

哪有什么负半轴,基极输入就是高低电平,这是典型的mos管驱动电路

网友I:
三极管导通并有放大作用的条件是发射机正向偏置,集电极反向偏置,你分析分析。

网友J(2014-01-20):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个吧,应该可以解决你的疑问

感谢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个吧,应该可以解决你的疑问

好给力的分享    顶

网友L:
交替导通,还要看电流方向

网友M:
学习到了同样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N:
最好在T19前加一个二极管,要不可能会使后面的MOS管关断的不大好吧!
新手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O(2014-03-26):
输入信号正负半周只有一部分时间使得2三极管导通,以对后面MOS管栅级电容充放电,使得MOS管导通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