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OR TUNER怎么配置啊

楼主(2013-09-06):
一点START一直显示“READ operation failed!check I2C bus connnection."我都按照datasheet上配置过了啊

楼主:
搞明白了,原来是I2C口没配对,看了下原理图,按照这个评估板应该配成SCL-P3.0 SDA-P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原来是I2C口没配对,看了下原理图,按照这个评估板应该配成SCL-P3.0 SDA-P3.1 ...

在解决问题中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