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谁来分析图腾电路如何导通的呢?

楼主(2013-09-06):
(无正文)

网友A:
推挽就是跟随器,图腾就是处于饱和态。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我写的可能不对,或许都叫图腾电路

网友B:
两个几近相同图形叠摞起来,就是图腾柱结构。该电路由此而得其名
多为互补推挽式,轻松可析两管必有也只有一管通一管止,这是电路工作特点

网友C:
什么图腾啊,渥尔曼啊,都是小鬼子常用叫法,在欧美是很少用的,尤其是学术论文中。

网友D:
前一图,是漏极输出,Vo与Vi相位相反。
后一图,是射极输出,输出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同。

前一图,仅在电源电压为某特定范围内才能够正常工作,过高过低都不行。

网友E:
楼上3位大侠都发表意见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几近相同图形叠摞起来,就是图腾柱结构。该电路由此而得其名
多为互补推挽式,轻松可析两管必有也只有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图腾啊,渥尔曼啊,都是小鬼子常用叫法,在欧美是很少用的,尤其是学术论文中。 ...

嗯,叫法挺形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一图,是漏极输出,Vo与Vi相位相反。
后一图,是射极输出,输出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同。

版主就图2来讲
输入为 Hi  时,怎么确定后面的管子导通呢?
因为T19发射机电压不确定。是不是mos管S极接地才行?
这个电路是不是需要接上后面的电路才能确定状态呢?

同理:输入为 Low  时,T20射极电压也不是H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3位大侠都发表意见了,哈哈

嗯,听大侠讲讲课

网友F:
各位,图中的QN是P沟道耗尽型mosfet吧,QP是N沟道耗尽型mosfet吧? 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位,图中的QN是P沟道耗尽型mosfet吧,QP是N沟道耗尽型mosfet吧? 对不对?

不清楚这个符号,很少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各位,图中的QN是P沟道耗尽型mosfet吧,QP是N沟道耗尽型mosfet吧? 对不对?

那图极不规范,只能以标注为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就图2来讲
输入为 Hi  时,怎么确定后面的管子导通呢?
因为T19发射机电压不确定。是不是mos管S极接 ...

“是不是mos管S极接地才行?”
完全正确。

“输入为 Low  时,T20射极电压也不是Hi吧。”
首帖第二图是同相输出,输入为低时输出也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mos管S极接地才行?”
完全正确。

是不是应该动态来理解:
输入HI,输出有下拉,所以 T19导通;输出为HI;
输入Low 因为 上次输出为 HI,所以T20导通;输出为Low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动态来理解:
输入HI,输出有下拉,所以 T19导通;输出为HI;
输入Low 因为 上次输出为 HI,所 ...

我通常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已知输入为某电平,假定输出为某某电平,然后考虑管中电流将如何变化,最终会达到何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通常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已知输入为某电平,假定输出为某某电平,然后考虑管中电流将如何变化,最终会 ...

谢谢版主,明白了,电路mos管GS再并个电阻,即可防止mos不确定状态,又可起个下拉作用。

网友B(点评):
楼主感觉差极了,老坛友了不应该啊

网友G:
输出电压跟随输入电压,只相差一个Vbe。只要输出电压不在这个范围内,例如,当输出电压<(输入电压—Vbe)时,则上管导通,直至输出电压>(输入电压—Vbe)。反之,当输出电压>(输入电压+Vbe)时,则下管导通,直至输出电压<(输入电压+Vbe)。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必定在  输入电压±Vbe  这个范围内。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明白了,电路mos管GS再并个电阻,即可防止mos不确定状态,又可起个下拉作用。 ...

呵呵,基础知识比较差。。。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图应该接负电源才是啊,不然下面的三极管如何导通

嗯,mos管S要接地;

网友H:
学习了 豁然开朗

网友I:
是个好问题,也是几乎所有人,见过这电路的人的问题。大部分人,因为能用,就不问为什么了。
少部分人,例如lz,能提出这个问题,精神可嘉啊!
动态过程,较为复杂,就先不谈了。但稳态或静态时的状态,是必须要懂得的。
这个问题,几乎没有答案,因为国外相关书籍资料,可能都没有,国内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说,国外,因为人们也是能用就得,而不问为什么的,所以几乎无人解释原理。
在这里,本人给出如下解释:
首先,NPN,在高电平输入时,要导通,但发射极电阻几乎无穷大,故发射极电流几乎为0,所以,饱和压降也几乎为0。基极电流当然也为几乎0。
输入低电平时,PNP的发射极电阻,因为NPN不导通而几乎无穷大,所以发射极电流也几乎为0,饱和压降也几乎为0,基极电流也几乎为0。
虽然如此,但三极管依然工作在放大方式,在考虑到不是发射极电阻无穷大的情况下,虽然说饱和压降,但其实为放大状态的Vce很小。
希望你能明白!
仅仅是本人的说法,但是正确的。其它任何不一样的解释,都可以忽略了。

网友C:
高论啊,坐下来听课。。。。。。。

楼主:
学习,好好消化吸收一下。我感觉模拟基础越来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