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AD保护大家一般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9-06):
大家好,现在用的一个单片机片内AD的量程是0~5V,用这个单片机开发了一个系统,系统的输入信号正常的话都是在AD量程之内的。但是在对系统进行考核时,要求输入幅值高于5V或负电压信号,请问大家,对于幅值高于AD量程及负电压信号,一般用什么样的电路保护AD?谢谢大家。

网友A:
串电阻,上下钳位二极管,

网友B:
在输入端用二极管做钳位,如果信号源驱动能力较高,还要串适当阻值的限流电阻。

网友C:
根本上是一个钳压,一个限流

网友D:
用轨对轨运放

网友E:
一般输入段有降燥的RC,加上二极管钳位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