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3-09-06):
(无正文)

网友A:
普通AAA电池 0.8 0.9V 基本没电了,
当然也看你后端的电路了,可以把电池榨干的
0.9-1V 你要提示低电量了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的电池品牌和用电的电流都不一样的。
如果用10mA可能用到0.8V没问题,要是200mA估计1.2V就提供不出来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结合自己的设备测试一下。

网友B:
这可不是检测问题
1要看设备对电源电压的要求
2要看电池额定参数值

网友C:
不但要看设备对电压的要求,还有电流要求
随着电压的降低,电池内阻增加,能提供的电流减小

网友D:
这个可不好说,要看你的负载,该关注的指标的是最大工作电流下的电源电压低限。这里电流、电压两个指标缺一不可,而且有限定条件。

网友E:
恩,主要看电流负载大小。用几个预估值,实测吧。。哈哈

网友F:
看应用类型,有些标注不能使用碳性电池,有些标注只能使用碳性电池,有些标注不能使用镍氢电池,有些推荐用镍氢电池

网友G:
英雄所讲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