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供电电路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3-09-06):
图示是开关电源的供电电路。左边是电源线,L右边是一个5A的保险丝。右边表示两个开关电源。上边是船形开关,两个接线端子之间有一个电容,CBB22/104J630V,聚丙烯电容,0.1uF。
电容标签上的内容如下,框外的内容来自百度。
船形开关上为什么要用那个电容?
昨天下午合上开关后,电路不工作。今天早上试了一下可以了,但后来又不行了。
大神帮帮我吧!!!
感谢!!!

网友A:
开关上并联一个小电容是消除开关产生的火花用。昨天不能工作,今天又能工作,可能是你的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上并联一个小电容是消除开关产生的火花用。昨天不能工作,今天又能工作,可能是你的开关坏了。 ...

开关为什么是3个接线柱呢?应该两个就够了啊!
另外,为什么第3个接线柱要那么接?前两个接线柱用线较粗,第3个用线较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为什么是3个接线柱呢?应该两个就够了啊!

把滤波器内部电容上的电压泻放掉。

网友B:
二楼:轻车熟路哇!…

网友C:
我看应该的泄放电感上的残余能量, 避免端口开关时的打火.

楼主:
补充:船形开关里有灯。猜一猜,灯在哪?

网友D:
按原理图,船型开关应该是采用单刀双掷型的,如果开关是好的,在关闭的时候,滤波器的电容和电感的能量就会通过开关释放,应该是开关接触不良导致电路异常了。
船型开关是可以拆开的,里面的金属弹片断裂和触点氧化(磨损)导致的接触不良是最易出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