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在AD6.9中mid-layer有何作用?

楼主(2013-09-06):
请问在AD6.9中mid-layer有什么作用?  我在做一个双面板,随便画个图形设为mid-layer层,然后在层设置管理器下却没有mid-layer,请问是什么原因?如果不把这个话处来的mid-layer去掉,这样对做出来的PCB板子会不会有电气连接上的影响呢。先谢过啦

网友A:
你层管理器下没有mid-layer,你PCB中能画mid-layer?
mid-layer在层设置中就添加的,你画双面板不要添加中间层,图形可以画在机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层管理器下没有mid-layer,你PCB中能画mid-layer?
mid-layer在层设置中就添加的,你画双面板不要添加中间 ...

我是用CAD图形导进去,发现那个图形有些在mid-layer的,但是有些又在keep-outlayer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