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极其郁闷的事情

楼主(2013-09-06):
前几天画了6424的板子,今天到手,把host接口的普通读写调通了,结果处理HRDY线的时候发现一个极其郁闷的事情,6424的HRDY线竟然是高有效的,而我的host器件对应的HRDY接口却是低有效的。
因为以前做过5416和5510A的板子,HRDY都是低有效的,这次想都没想就连上去了,结果发生这种事。
请问还有的救么?

网友A:
只能割线加反相器了

楼主:
我总觉得无论是加反相器还是CPLD,都会引入延时(ns级),这对于HRDY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因为我使用HRDY就是为了增加读写速度,如果加上延时的话,我还不如直接关掉HRDY就好了。
还好我最新的arm板的HRDY线是高低可配的,只是老的arm板暂时不能用了。
以后还是要注意啊,被别自己的经验欺骗了。

网友B:
路过的朋友, 大家从中吸取一下经验教训.
设计的时候要详细,细致地验证和读资料.

网友C:
这个可真要注意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低有效
自己画过5509的   也是低有效

网友D(2015-03-25):
以后再做的时候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