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问:用IAP15F2K61S2做的仿真器

楼主(2013-09-06):
请问:用IAP15F2K61S2做的仿真器(用的是你们给我的STC-ISP下载板,在KEIL上F5运行你们的范例程序,当运行到这时死机
P3 = 0xfe;
不知怎么回事,编译是通过的

网友A:
应该不会这样。

检查单片机版本和STC-ISP版本(因涉及仿真固件和KEIL的仿真驱动程序,试试新版的STC-ISP V6.58B)和KEIL的版本。

然后看看杜洋兄的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605730-1-1.html 跑跑里面的例程看看。

/*************************************************************************/
程序名:    P1组接口流水灯
编写人:    杜洋
编写时间:  2013 年 4月 11日
硬件支持:  STC单片机
接口说明:  P1接口接8个LED,灌电流
/*************************************************************************/
#include <REG51.h> //单片机头文件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a,i;
        while(1){
                a=1;//初始值
                for(i = 0; i < 8; i++){//循环8次
                        P1 = ~a;//将a的值取反送入P1接口
                        a=a<<1;//a值左移
                        DELAY_MS(100);//延时
                }
        }
}
/*************************************************************************/

(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这样。

检查单片机版本和STC-ISP版本(因涉及仿真固件和KEIL的仿真驱动程序,试试新版的STC-ISP V ...

用杜阳兄的例程没问题,用STC-ISPV6.58B版的自带测试程序就有问题.当运行到P3=0XFE;时就死了

楼主:
把杜阳兄的例程把P1改为P3也会死翘翘...什么问题呀
/*************************************************************************
程序名:    P1组接口流水灯
编写人:    杜洋
编写时间:  2013 年 4月 11日
硬件支持:  STC单片机
接口说明:  P1接口接8个LED,灌电流
*************************************************************************/
#include <REG51.h> //单片机头文件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延时程序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void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a,i;
        while(1){
                a=1;//初始值
                for(i = 0; i < 8; i++){//循环8次
                        P3 = ~a;//将a的值取反送入P1接口
                        a=a<<1;//a值左移
                        DELAY_MS(100);//延时
                }
        }
}
/*************************************************************************/

网友B:
你把串口那两线直接当IO操作,破坏了MCU与KEIL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串口那两线直接当IO操作,破坏了MCU与KEIL通讯了

谢谢!真的是不能用P3.0;P3.1.: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串口那两线直接当IO操作,破坏了MCU与KEIL通讯了

我晕,平时知道仿真时不能占P3.0,P3.1。但没留意本例正是用到了P3啊。:L:L
===============================================
单CPU方案仿真器使用方法:
1、首先必须安装仿真驱动,可通过点击此页面中的"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进行安装
2、准备1片IAP15F2K61S2或者IAP15L2K61S2的芯片
3、将其设置为仿真目标芯片
4、按照上图将芯片与电脑进行连接
5、打开目标CPU的电源
6、在Keil软件中打开项目,并进行相关设置(参考STC Monitor51仿真器使用指南)
7、设置完成即可开始调试

监控程序使用资源:
Flash : 6K Bytes (0DC00H - 0F3FFH)
DATA  : 0 Byte
IDATA : 0 Byte
XDATA : 768 Bytes (0400H - 06FFH)
Port  : P3.0 and P3.1

单CPU方案仿真器使用注意事项:
1、用户不可访问仿真系统区的0DC00-0F3FFH区域的6K代码空间
2、用户不能修改0400H-06FFH区的768字节的XDATA
3、用户不能向P3.0口和P3.1口写数据
4、用户不能使用与P3.0和P3.1相关的中断和功能(包括INT4中断、定时器2的时钟输出、定时器2的外部计数)
5、串口1可以切换到P3.6/P3.7或者P1.6/P1.7进行使用

(52)

网友C(2013-11-27):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你怎么在到处问这个资料啊,留个邮箱我发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在到处问这个资料啊,留个邮箱我发你吧

呵呵,谢啦!1406929798@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TC15系列芯片已经大批量供货,请放心使用;
最新出货的是STC15W201S-35I-SOP/DIP16,最低单价1.4元起;
ST ...

庄工,你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