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能否用来驱动电机?

楼主(2013-09-06):
先做一个RC振荡器产生正弦波,送给LM3886进行功率放大,最后送给直线电机。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直线电机,显示为5欧。
电机2根线。
RC振荡器:33uF,1k ohm,LM358,5Hz。
怎么样?

网友A:
一般地说,电动机是电阻、电感和反电动势的混合负载,某些时间段内电动机可能向电源(你的LM3886)传输能量,即电流“倒灌”。
你的LM3886及其附属电路是否有这个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电动机是电阻、电感和反电动势的混合负载,某些时间段内电动机可能向电源(你的LM3886)传输能量, ...

电机驱动目前用的是LM12CLK。
LM12的一般描述是这样说的:
The LM12 is a power op amp capable of driving ±25V at ±10A while operating from ±30V supplies. The monolithic ICcan deliver 80W of sine wave power into a 4W load with
0.01% distortion. Power bandwidth is 60 kHz. Further, a peak dissipation capability of 800W allows it to handle reactive loads such as transducers, actuators or small motors
without derating. Important features include:
• input protection                 • controlled turn on             • thermal limiting          • overvoltage shutdown         • output-current limiting            • dynamic safe-area protection
The IC delivers ±10A output current at any output voltage yet is completely protected against overloads, including shorts to the supplies. The dynamic safe-area protection is
provided by instantaneous peak-temperature limiting within the power transistor array.
The turn-on characteristics are controlled by keeping the output open-circuited until the total supply voltage reaches 14V. The output is also opened as the case temperature exceeds
150°C or as the supply voltage approaches the BVCEO of the output transistors. The IC withstands overvoltages to 80V.
This monolithic op amp is compensated for unity-gain feedback, with a small-signal bandwidth of 700 kHz. Slew rate is 9V/μs, even as a follower. Distortion and capacitive-load stability
rival that of the best designs using complementary output transistors. Further, the IC withstands large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s and is well behaved should the common-mode range be exceeded.
The LM12 establishes that monolithic ICs can deliver considerable output power without resorting to complex switching schemes. Devices can be paralleled or bridged for even
greater output capability. Applications include operational power supplies, high-voltage regulators, high-quality audio amplifiers, tape-head positioners, x-y plotters or other
servo-control systems.
而LM3886的一般描述是这样说的:
The LM3886 is a high-performance audio power amplifier capable of delivering 68W of continuous average power to a 4Ω load and 38W into 8Ω with 0.1% THD+N from 20Hz–20kHz.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M3886, utilizing its Self Peak Instantaneous Temperature (°Ke) (SPiKe™) protection circuitry, puts it in a class above discrete and hybrid amplifiers
by providing an inherently, dynamically protected Safe Operating Area (SOA). SPiKe protection means that these parts are completely safeguarded at the output against overvoltage,
undervoltage, overloads, including shorts to the supplies, thermal runaway, and instantaneous temperature peaks.
The LM3886 maintains an excellent signal-to-noise ratio of greater than 92dB with a typical low noise floor of 2.0μV. It exhibits extremely low THD+N values of 0.03% at the rated
output into the rated load over the audio spectrum, and provides excellent linearity with an IMD (SMPTE) typical rating of 0.004%.
只有一个dynamic safe-area 是共有的。
LM12太贵了。第一次玩,想弄个便宜一点的学习。

网友B:
基本没见过‘能’。

网友C:
直接驱动?给电机外加个驱动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

您用过?或者见别人用过?

网友E:
DC电机而不是AC

网友F:
非常有限的条件下确实能,但这么做没有普遍意义,至少做产品或工程项目是不适合的。玩玩的话,随便。

楼主:
听几位老大的,放弃LM3886。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电机而不是AC

什么意思?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D:
直线电动机驱动器就是一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