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样判断单片机内部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
各位高手,我现在在调试ATmega64的芯片,用的是8M的内部晶振,烧录程序后,怎样判断内部晶振是否起振?程序是否烧录成功?能直接测量到吗?向外部晶振一样,期待各位回复,谢谢!

网友A(2013-09-06):
窃以为可以在程序上关闭其他外部或内部的晶体和振荡器,再开启你你需要的时钟来源,看定时器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其他的外围程序都不要写就直接在WHILE里面弄一个IO口不断取反的程序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有波形输出

楼主:
嗯,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