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V1和XDS100V2哪个稳定性好点??

楼主(2013-09-06):
想买一个用在f28335上面的仿真器 不知道这两个哪个稳定性好点

网友A:
个人感觉XDS100 V1 仿真器支持TI多种芯片调试。支持Code Composer Studio(CCS)V3.3、V4 及更高的版本。可用于XP、Vista和WIN 7等操作系统。应该更合适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