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模拟usb设备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名字的问题

楼主:
在研究神舟一号开发板的usb部分,发现给的源代码,写入开发板之后不能实现键盘控制鼠标指针的功能。后再网上查找教程,修改了源码,编译写入后可以实现了。后来想让开发板插入电脑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显示自己定义的名称。于是开始在网上找相关的资料。参照了,圈圈的资料,发现修改了const u8 Joystick_StringProduct[JOYSTICK_SIZ_STRING_PRODUCT]  这个描述符后,只是在发现新硬件安装好驱动之前显示 自己设置的内容。安装好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显示HID-compliant mouse。在设备属性里面可以发现usb设备的VID和PID都是自己设置的。

2. const u8 Joystick_DeviceDescriptor[JOYSTICK_SIZ_DEVICE_DESC] =
  {
    0x12,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0,                       /*bcdUSB */
    0x02,
    0x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40,                       /*bMaxPacketSize40*/
    0x83,                       /*idVendor (0x0483)*/
    0x04,
    0x40,                       /*idProduct = 0x5710*/
    0x57,
    0x00,                       /*bcdDevice rel. 2.00*/
    0x02,
    1,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
    2,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3,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 serial number */
    0x01                        /*bNumConfigurations*/
  }
  ; /* Joystick_DeviceDescriptor */

在一开始的设备描述符中的最后的三个索引,起什么所用是否和这个问题有关啊。
隐约感觉到是哪里没有设置对造成的,请问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2013-09-06):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貌似要定义一下interface的name

网友C:
在初次安装驱动的时候是显示 interface的信息,而安装好驱动程序之后,显示的是对应的 inf 文件中的产品信息

网友D:
这个好像是不会显示的,就装驱动前会显示,装了驱动之后就会显示HID设备的类型信息
我前几天模拟了个键盘,装好了驱动之后显示的就是个键盘而已,跟我写的东西一点儿关系没有

网友E:
显示 inf文件中的名字。但一般 设备和INF文件里的应该要求一致。

楼主:
仔细看了圈圈给的资料,确实要首先选择特定的inf才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自己定义的名称。谢谢大家。结贴给分,最多能给几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