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uCOS-II系统中IAR编译环境中的错误,求解决

楼主(2013-09-06):
uCOS-II系统中IAR编译环境中的错误,本来是基于ADS1.2的编译环境的。老师叫我改成IAR5.3环境,出现好多错误。先在遇到这个,求解决啊!如果谁有uCOS-II在IAR环境下的简单历程可以发给我,谢谢啦!zhuwuming@163.com

网友A:
移植不就是做这个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不就是做这个的么......

小弟愚钝,求大神详细说明。

网友B:
基于ADS1.2的编译环境的, 改成IAR5.3环境,肯定没有问题, 更改一些编译指令或者扩展关键字就是了.
好好查一查编译器手册就能搞定

网友C(2013-11-08):
想学,但是也不不明白!!

网友D(2014-02-07):
这么说,原理一样,但是开发环境不一样写法就不一样。比如说ADS下这么写asm{}在iar下是不允许的。这个看看资料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