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射频宽带放大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9-06):
做一个射频小信号宽带放大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接入电路板后显示在示波器上的输入频率域输出频率都不等,求解决

网友A:
看不懂LZ说的啥意思。真悲哀呀。

楼主:
额。。。意思就是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到示波器上显示的频率相等,但是接入我自己做的电路以后就出现问题,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被改变了

网友A:
那还不简单,有自激或者放大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简单,有自激或者放大失真了。

但是示波器上显示波形无明显失真,自激也不明显

网友A:
示波器测试频率?
如果波形不稳定,有抖动,频率变化很大的。
频率当然频率计测试比较准。
另外,什么是自激不明显,无明显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