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板子,来点评

楼主(2013-09-06):
平时没有机会画板,第二次画板,之前只画过一次,是插件的。这次是第一次画贴片的,部分元件封装也是这次做的。大家帮我审核下,有没有问题,图片看不清楚的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源文件看看。没问题我就打板了。

其中,自己这次画的封装有:继电器,贴片铝电解电容,接线端子,贴片二极管,液晶LCD1602,蜂鸣器。

基本上都是这次现画的封装。

另外有个问题就是,这样板子大家自己画的话大概需要多久呢。

当然原理图提供有,只是单纯的元件布局,连线。不知道大家都需要多久。我用了3天呢,生怕出错,修修改改的。

原理图.pdf (31.12 KB)

网友A:
电池封装是亮点

网友B:
不加泪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封装是亮点

其中,自己这次画的封装有:继电器,贴片铝电解电容,接线端子,贴片二极管,液晶LCD1602,蜂鸣器。

基本上都是这次现画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泪滴吗

感觉加的话有点坨坨的感觉,我认为不加也不怕断。

网友C:
喇叭的极性最好放外面,否则装配后无法检验;覆铜十字可适当加粗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封装是亮点

同意,这封装画的要不要这么萌啊!
另,蜂鸣器最好串个几百欧的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这封装画的要不要这么萌啊!
另,蜂鸣器最好串个几百欧的电阻吧。 ...

蜂鸣器我测试过,5V电压是10ma电流,最大不超过20ma电流,看了别人的图纸都没有串电阻,我实测也没啥问题,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的极性最好放外面,否则装配后无法检验;覆铜十字可适当加粗些。

无法检验?问题不大吧,首先装配时候只要能识别正负极够了,如果意外装反了,即使检查也得按照原理图来查吧,所以感觉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封装是亮点

按照电池的轮廓实际测量的结果

网友E:
哎,羡慕啊。为什么你们画这么好啊。我觉得PCB压根不是人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羡慕啊。为什么你们画这么好啊。我觉得PCB压根不是人画的。

长这么大这个是我画的第二张板。自己是负责做软件的,平时只是看看别人怎么画的,自己也没有机会画板,感觉画的一般了。多层板还不会画,原因就是没有机会,平时做的东西都是单面双面搞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羡慕啊。为什么你们画这么好啊。我觉得PCB压根不是人画的。

怎么不是人画的呢,多层板,比如电脑主板自己画不了就是算了。但是对于双面低频板,基本都是数字电路,连通就管用。我个人觉得自己设计原理图,然后自己layout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尤其是当自己拿到刚生产出来的板子的时候,感觉很好。在配上自己写的软代码。感觉成就感很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羡慕啊。为什么你们画这么好啊。我觉得PCB压根不是人画的。

不过坐久了,确实累的要死,脖子疼啊。

网友F:
貌似没滴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没滴泪啊

故意没加,感觉没有必要加,断不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故意没加,感觉没有必要加,断不了的。

: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习惯而已,感觉加了很托拉的感觉。

网友G:
画的还好,要是我画的话,布局顺利的话,一天结束,最多两天

网友:
人才 楼主太厉害了 下载看看

网友H:
哎,我已看到你们画的,我都好羡慕啊,觉得自己好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的还好,要是我画的话,布局顺利的话,一天结束,最多两天

我的其实下来用了一星期呢,主要封装原理图都是现做的。

网友I:
楼主是手工布线,还是自动布线?我对一般的低频双面板是自动布线,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手工布线,还是自动布线?我对一般的低频双面板是自动布线,不知道可行不? ...

自动布线然后再手动调整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动布线然后再手动调整下吧。

我看你完全是手工布线,不然不会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你完全是手工布线,不然不会这么漂亮!

是啊,我的是全手动,我是说你要想自动布线的话建议自动布线后再手动调整。

网友J:
1,防静电标识旁边:top层 应该是铺地,有长直的铺地,可以去掉尖端;其它地方还有点孤岛,弄掉比较好
2,还是那个标识旁边,有几根线明显可以可以缩短,假如楼主是为了美观,那就无所谓了。
3,线和铜的距离是多少?看着有点近哟,个人习惯20mil+
4,十字连接似乎有点细啊~
pcb时间的话,无所谓啦,慢工出细活,别太在意别人花多少时间,我们公司有时候一个板子1个多月很正常的~

我看过汉普给画的多层板,第一感觉是“美”,但是仔细看,很多值得考量~
看来楼主适合“美”路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防静电标识旁边:top层 应该是铺地,有长直的铺地,可以去掉尖端;其它地方还有点孤岛,弄掉比较好
2, ...

1,哪里又鼓捣啊,我设置的规则是不会有孤岛的
3,20mil?我这个板子密度不够大,距离是可以调大些,但是高密度的IC本身引脚间距就很近,20mil根本走不出来。
4,我认为画PCB是一件艺术活,当然功能第一。美感也要兼顾。

网友K:
看着很不错的哦;

网友L:
这个图的话,画加检查修改两天发板吧,但是个人觉得单片机不需要那样45°放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电池封装是亮点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着很不错的哦;

第二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图的话,画加检查修改两天发板吧,但是个人觉得单片机不需要那样45°放的 ...

个人习惯问题,呵呵。这样贴片机可能不是很好用

网友N:
LED2哪根线我要是那么走肯定会被工程师骂。 BT1太萌。 芯片45°的要么是高手,要么是装B。

网友O:
继电器的触点部分铺通就不要铺过去了,易引入干扰,铜不是越大越好,最后离板子的边缘远一些,贴着边铺不是好的选择。很多电阻为了追求统一平放或者竖放让走线绕来绕去,工艺问题比较严重。你们画板子后没有工艺人员审核吗?晶振附近电容都和晶振一样斜着放好了,既然是差分就差的像一点。。

网友P:
1.器件不要斜着放
2.晶振的匹配电容位置放置的不好
3.覆铜间距太近

网友Q:
覆铜间距有点近,另外加泪滴不一定是为了芯不断,而是为了平滑阻抗。

网友R:
过孔再大些,太小不容易加工;
电源线适当加粗,》=0.5mm;
铺铜距离板边再远些,1mm到2mm;
泪滴;
板子最好倒圆角,不容易划伤皮肤,且容易安装;
485芯片控制极相连,把线引出来再连,否则焊接时容易误认为是连锡

哥们,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