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驱动芯片烧了,求分析!

楼主(2013-09-06):
电路如上,芯片ISL55110,驱动脉冲周期是1us,R和C用的是0603封装,对应的值是1K和0.01u,第一次和第二次上电都没事,之后就烧了,芯片接+12V和地之间的管脚短路了,求大侠帮忙!

网友A:
两个mos管同时导通会出现什么情况?应该是烧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管同时导通会出现什么情况?应该是烧mos管吧。

为什么会同时导通两个MOS管,是互补导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同时导通两个MOS管,是互补导通的

死区时间不够就同时导通了。这个图是你实际的图吗?我觉得电路应该有些保护吧

网友C:
MOS 驱动芯片选错了。不能这样用。

网友D:
上管的驱动瞬间有个80V的电压冲击,试试在驱动芯片和上管之间加级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E:
楼主说的1k电阻和0.01uf指的是哪个电阻和电容的值,如果是R135为1K,C196为0.01uf那显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 驱动芯片选错了。不能这样用。

那应该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区时间不够就同时导通了。这个图是你实际的图吗?我觉得电路应该有些保护吧 ...

这个就是实际的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管的驱动瞬间有个80V的电压冲击,试试在驱动芯片和上管之间加级电平转换电路 ...

不懂什么意思,要转换成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1k电阻和0.01uf指的是哪个电阻和电容的值,如果是R135为1K,C196为0.01uf那显然不行了! ...

就是这两个值,现在我也知道不行了,打算把电阻换大一些的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个值,现在我也知道不行了,打算把电阻换大一些的试试

嗯,应该加大电阻值和电容值,电阻加到10k以上,电容加到10uf再试试

网友F:
isl55110数据手册说ina和inb输入是不取反的,楼主看看问题是不是在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isl55110数据手册说ina和inb输入是不取反的,楼主看看问题是不是在这儿??

不是,手册的意思是这两路信号是完全相同的,没有相位差,实际测了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