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问题请教

楼主:
对于下面电路,

客户测试我们的产品,在电源端子2 与 输入信号  端子5 之间打500V AC电压,漏电流超限。

我把7812和C1都去掉,耐压500V AC就没问题。

21IC的 蜀黍们 帮分析下。多谢。

(有个小疑问,打电源输入端 与 信号输入端  的耐压的时候,电源端的端子1和端子2用短接在一起不,我测试的时候没短接,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3-09-06):
引用 网友A:
共地。。。

输入信号肯定要和电源共地的啊、、、如果非要这么打,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

为什么共地就过不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共地就过不了呢?

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不懂,。。。不过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正确与否,,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不懂,。。。不过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正确与否,,你看下
...

谢谢您的指教。过不了是回路电阻太小,漏电流太大, 那我可不可以将图中您画的回路中的电阻同比增大,比如我将R19和R25增大道82K和2M,来减小漏电流,是不是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不懂,。。。不过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正确与否,,你看下
...

500AC对于图中回路中的电容来说,应该也超过额定电压很多了。图中C1的额定是50V。为什么没爆炸呢。

我打了几块,电阻什么的火花四溅啊。。。

网友B:
这样打下去!你死定了!
电子设备
中有PE端子!500V是在这个上面!即设备电源+、_及信号线短接!与PE端子加上至少2000V 一分钟!…
嘿嘿!…你中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打下去!你死定了!
电子设备
中有PE端子!500V是在这个上面!即设备电源+、_及信号线短接!与PE端子加 ...

但是客户的报告上写的 他们做的几项耐压测试包括  电源输入对外壳 信号线对外壳 还有一项就是电源输入端对信号线??而且最后一项过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客户的报告上写的 他们做的几项耐压测试包括  电源输入对外壳 信号线对外壳 还有一项就是电源输入端对 ...

那么你的电路必须使用隔离电源,而且信号“地”不能接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的电路必须使用隔离电源,而且信号“地”不能接机壳。

如果电源使用隔离的开关电源 或者 用低频变压器隔离的线性电源,然后信号线与12V输出共地,就没问题了吧。maychang斑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源使用隔离的开关电源 或者 用低频变压器隔离的线性电源,然后信号线与12V输出共地,就没问题了吧 ...

低频(工频)变压器隔离不可能,因为你的供电电源是直流电源。

“就没问题了吧”
很难说。不知道你的全部电路,也不知道机械结构,说不定还有其它地方会出问题。

网友B:
官隙主义和教条本本作怪!…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