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推挽三极管低温工作异常

楼主:
        如附件所示的三极管推电路,输入端为2.5V摆幅的方波,图中两个三极管的B极拉电阻均为10K,在常温下测试,电路输出为一25V摆幅的方波信号,但在-10℃时,电路是出便异常了,输出类似一三角波,切幅度也降低到15V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我将两个三极管的B极拉电阻修改为100K后,在低温下测试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
      我测试了在10K和100K拉电阻下,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存在不同,10K,下面NPN的B极电压为-5.3V,在100K下位-9V,上面的PNP三极管静态工作点变化不大,
      还望各位牛人指点一下,为什么在10K低温下电路工作就异常了呢?

楼主(2013-09-06):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不喜欢这个风格的原理图。
下面的NPN三极管,在没有脉冲时,也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如果上面的PNP的驱动能力不够,就出现波形异常了。
下面的电阻改大,NPN的驱动能力下降了,所以波形就好了。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温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个风格的原理图。
下面的NPN三极管,在没有脉冲时,也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如果上面的PNP的驱动能力 ...

你说的PNP驱动能力不够时,严格意义上来讲,PNP三极管输出IC电源应该大于NPN吧?PNP的驱动能力也比下管大很多吧?

网友B:
上管的耦合电容无快速放电回路,自然驱动能力就低了。特别是对高速信号而言。

网友C(点评):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D:
这个电路要么外行乱画要么十分讲究,总之会视电路参数而产生变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要么外行乱画要么十分讲究,总之会视电路参数而产生变数

输入脉冲宽度2us,间隔50us出现一次,后端接大致1000pF电容负载

网友D(点评):
2uS负脉冲。Re呢?是成熟电路?

网友A:
50US的周期,PNP输入的RC比较大,充电比较快,放电比较慢,电容充满了,PNP的驱动能力就不够了。
负载是有1000P电容,驱动不够,自然不是方波了。
我建议还是正规一些设计,、宁肯多几个三极管,保证可靠导通和截止。
类似MOS管的驱动电路。

网友E:
你这是  “推挽” 吗?

是不是应该用射极来输出?

网友F:
为什么上下二管不互换一下啊?!
互换后,去掉那一堆电容。

网友G:
这个图看起来很别扭啊,不过三极管的电位是在抬高后实现放大的,可能温度影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脉冲宽度2us,间隔50us出现一次,后端接大致1000pF电容负载

此电路是国外一家公司的推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看起来很别扭啊,不过三极管的电位是在抬高后实现放大的,可能温度影响了 ...

从BC847BVN的技术手册上来看,最大的可疑点是温度下降后VBE上升

楼主:
上面的测试发现,在10K电阻下,下面的NPN三极管的VBE有5V左右,我想问问三极管的VBE电压在导通后是否一致是0.7V呢?什么时候会超过这个电压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管的耦合电容无快速放电回路,自然驱动能力就低了。特别是对高速信号而言。 ...

还请大神能再讲明白一点吗?我原理这方面比较差!

网友D:
建议楼主重新检查核实电路及参数(粗看有不尽合理之处,很难想象一家跨国公司给你提供一个手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重新检查核实电路及参数(粗看有不尽合理之处,很难想象一家跨国公司给你提供一个手抄图) ...

这个图是我手绘的,原图在我电脑上,上网就没法用本地电脑的所有文件,所以我只能手绘,原图就是这样的,只是 有一点我们画出来,就是电路输出连接了一0.1uF的耦合电容给后端其他电路。
这个电脑的确是美国Kodak公司给的推荐电路

网友D(点评):
不怀疑美国Kodak做错了,而是怀疑中国Iczhoujp手工画错了!!!拍照原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请大神能再讲明白一点吗?我原理这方面比较差!

输入低电平时,+16V经过发射结对电容充电。这个回路阻抗很小。输入高电平时,电容经电阻对+16V放电,这个回路阻抗较大。放电电流很小。而放电电流小的话,下次的充电电流也限定了。造成基极电流的驱动不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我手绘的,原图在我电脑上,上网就没法用本地电脑的所有文件,所以我只能手绘,原图就是这样的, ...

上面5楼提及到得上面三极管耦合电容后没有快速放电通道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D(点评):
你提供个准确图,5楼会给你更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低电平时,+16V经过发射结对电容充电。这个回路阻抗很小。输入高电平时,电容经电阻对+16V放电,这个 ...

但实际测试时,将基极拉电阻(上下两个拉电阻)均增大到100K便没有问题,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H(2014-04-24):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用2颗3904当2段式的开关,在低温时(-10度)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第二段的b极pull high电阻值调大(R3)就好,一直搞不懂怎回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电路,用2颗3904当2段式的开关,在低温时(-10度)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也是第二段的b极pull ...

反向开关?

网友J(2014-06-25):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我手绘的,原图在我电脑上,上网就没法用本地电脑的所有文件,所以我只能手绘,原图就是这样的, ...

   让图给人看得舒服点:(懂者不要说我班门弄斧)
   将要上传的图(包括仿真电路)置于电脑屏幕中间/按一下键盘上排“F12”右边的“Print Screen”键/打开“图画”/按"粘贴”,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编辑,满意后保存,注意点"JPEG"格式即可上传。这样比用“图画”制图还快,关键是图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