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设计,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2013-09-06):
        是这样,我目前想给女朋友个惊喜,想用个无人机送情书。这是初衷!
    这玩意首先我想加视频摄像头,外带遥控可以控制路线,目前想用DSP+9轴陀螺仪来设计,因为DSP速度快,而且外设丰富,请大家多多拍砖,我还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A:
无线用2.4G就搞定了   直接买射频芯片或者zigbee也可以
为什么要用9轴呢   4轴就可以啦   摄像头如果还要传输视频的话  不好处理
建议你先搭起平台   实现了遥控  只考虑加视频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用2.4G就搞定了   直接买射频芯片或者zigbee也可以
为什么要用9轴呢   4轴就可以啦   摄像头如果还要传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目前只想先完成姿态控制和远程控制(距离不会太远),主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芯片打算选2812 或28335因为比较熟悉,可是有点贵  用ARM怎么样?有没有其他传输方案,近距离  但是要求质量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目前只想先完成姿态控制和远程控制(距离不会太远),主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芯片打算 ...

还是建议你用2812或28335吧  做个最小系统板   可以在TI官网上申请到样品
距离再近  个人觉得还是需要2.4G   别的频道距离较短   不适合测试和控制
姿态控制先加个陀螺仪  别的传感器根据需要慢慢加

网友B:
四轴飞行器用DSP2812的相关资料应该多一些吧,楼主可以仔细搜搜,这方面的东西真不少。希望你早日求婚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轴飞行器用DSP2812的相关资料应该多一些吧,楼主可以仔细搜搜,这方面的东西真不少。希望你早日求婚成功[em:2 ...

哈哈  我也补助楼主早日求婚成功

网友C:
目测楼上不是要给意外呀。

网友C:
是要偷拍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偷拍吧 哈哈

你们都啥人呀?晕倒了   你总不能在后边跟着去送情书吧  那没啥意思 肯定要控制他前进呀 没有摄像头撞墙上这不悲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你用2812或28335吧  做个最小系统板   可以在TI官网上申请到样品
距离再近  个人觉得还是需要2.4 ...

说的太好啦  就这么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太好啦  就这么干

做出来给大家分享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都啥人呀?晕倒了   你总不能在后边跟着去送情书吧  那没啥意思 肯定要控制他前进呀 没有摄像头撞墙 ...

那叫防碰撞

网友C:
摄像头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没用的。

给指点一下,不要摄像头的话  我怎么知道他到哪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指点一下,不要摄像头的话  我怎么知道他到哪了呢?

GPS的

楼主(2014-02-17):
引用 网友C:
GPS的

哥,我不是让他跨越中国,就是室内!

网友D:
超声波做悬停的话,飞低的话还不错,太高的话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