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Discovery FSMC访问FPGA问题DA0,DA1一直为0的问题。

楼主:
之前有用过144pin的F103ZET6的FSMC访问FPGA,没遇到什么困难,今天用100pin的F407VGT6的FSMC(16bit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在一起了)访问FPGA,DA0,DA1一直为0,很是奇怪。
我用SignalTapII捕过FSMC的16bit总线(这时候初始化为推挽输出,用来测试)输出方波,是OK的,证明连线不存在问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SignalTapII捕捉的信号:

上图是往地址0x600043A3写数据0xE1CF,可以看到实际输出的地址和数据分别是0x43A3(低4bytes)和0xE1CC,即最低的两位是0,并且一直都是0。
FSMC_DA0,FSMC_DA1和其他线一样的配置,已经检查过很多遍。。
是否还有我没注意到的地方。请赐教。
注:程序中并没有其他地方用到这两根线。

网友A(2013-09-06):
除了FSMC_DA0,FSMC_DA1;其它FSMC_DA2... 线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FSMC_DA0,FSMC_DA1;其它FSMC_DA2... 线怎么样?

啊,实在是非常抱歉,我又检查了遍,没发现有个地方居然用了LED,而STM32F4-discovery的4个LED全和FSMC总线冲突。。去掉后。。OK了。。结贴吧。。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很不错   顶一个

网友C:
原来还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